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哪位精通IAR的大侠知道怎样向Debuglog
cnnbxc
cnnbxc

网友A(2008-04-24):
哪位精通IAR的大侠知道怎样向Debuglog
大侠

网友B:
怎样向DebugLog窗口输出调试信息?
怎样向DebugLog窗口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C:
Re
向Debug Log输出比较麻烦一点,至少我只试过在程序运行到断点时向Debug Log输出信息,使用C-SPY的宏__message。还是向Terminal I/O输出比较简单。

网友D:
flowingray,请问怎样向Terminal I/O输出呢?

网友E:
编译器手册上都讲过,没记住,
看了flashloader,下面的方式应该也可以写吧?
static int messageLogFile = -1;
messageLogFile = __open("$DEBUG_LOG$", _LLIO_CREAT | _LLIO_TRUNC | _LLIO_WRONLY);
__write(messageLogFile, (unsigned char *)msg, strlen(msg));

网友F:
回4楼
用缺省的printf就行,或者__write大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