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T提供的例子程序为什么不能模拟仿真?

楼主:
附件中的例子LAB4_GPIO是ST提供的,但是在MDK环境下模拟仿真不行,一开始出现了指向0x8000000的画面,但一闪而过然后就一直停在0地址,0地址显示是空的。不管是用BOOT_RAM还是BOOT_FLASH都是同样的现象。
我把这个工程的选项配置 跟 keil下面提供的例子程序进行了比较,没发现有什么区别,keil下面提供的例子程序都能进行模拟仿真。

请各位帮忙分析,尤其是ST的人,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6/200761010163117.rar

网友:
你的项目中缺文件

                                 没有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startup.s

网友:
这两个是共用的,随便找一个就可以

附件里补上。
说明一下这个工程编译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6/2007610154327379.rar

网友:
你能肯定Keil的模拟仿真可以用吗?

                                 我们没有用过模拟仿真,所有的例子都是在实际芯片上测试的。

网友:
模拟仿真在Keil下要配置DLL插件的,确认你已经配置了

模拟仿真在Keil下要配置DLL插件的,确认你已经配置了

网友:
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

                                 keil下面的例子程序都能模拟仿真,还有很多其它的程序都能模拟仿真,所以应该不存在配置DLL文件的问题。

网友:
工程设置Device选项的问题

IAB4_GPIO源代码的工程设置Device选项中,设备选择的是:ST-STICE-CM3,
1楼你随便选择一款STM32F10x芯片,都可以模拟仿真。
还有你上传的代码中,缺少启动代码,编译时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