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液晶驱动与MCU是用什么接口阿?

楼主(2007-12-27):
大家的液晶驱动与MCU是用什么接口阿?
想节约MCU的I/O资源阿
接口
资源

网友A:
有串口的
有串口的液晶

网友B:
有SPI的,有I2C的

网友C:
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阿

网友D:
液晶驱动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阿?
液晶驱动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阿?
我想用240X320的彩色液晶,SPI或I2C接口,市面上没看到类似的接口板阿?

网友E(2008-04-25):
液晶驱动
同样关注
不过我想应该有SPI或I2C接口的
我曾看过I2C的

网友F:
液晶驱动
我现在正在使用STM32F驱动黑白的液晶模组,使用的是8位数据口线,5位控制口线,占用了太多的GPIO资源,不过我手上还有很多的串口和I2C接口的黑白和彩色液晶模组,等第一个8位的LCD的库文件都调试OK后,就可以尝试串口和I2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