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问题!

楼主:
我的STM32的开发板连到PC之后,发现新硬件,但是出现一个病毒,可能是我在单位电脑上传播到开发板的病毒,想把他格式化,但是开发板上的好像是只读的,无法格式化,大家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只读的U盘不可能染上病毒!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呵呵!~

网友:
放心用吧 不是病毒

网友: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如果你打开“我的电脑”中那个“可移动磁盘",你就会看到几个文件,其中有一个文件名为autorun.inf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干嘛的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用记事本把它打开,就可以看到如下内容:
[autorun]
ICON=st.ico,0
上面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建议你可以先看看下面这篇文章
http://www.made-in-china-b2b.cn/bk/article.asp?id=210

其实上面的意思就是告诉操作系统,当这个盘(其实并不是一个磁盘)插上电脑的话,它在电脑上就自动显示盘符st.icon,呵呵,可能你也看到了,那个盘的根目录下就有一个图片文件,文件名就是st.icon。

至于说病毒,由于对于操作系统来说,autorun.inf文件有特殊的作用,所以现在流行很多病毒都是通过autorun。inf实现自动运行的,这类病毒的传播途径最普遍的就是U盘,只要你插盘,病毒就会自动运行。

好在现在有很多杀软都可以防止病毒自动运行,其实就是禁止了autorun。inf的运行,不分好坏,都说成是病毒。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你遇到的情况了。

时间有限,不便多说,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些有关autorun的东西,相信你会有不少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