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EKSTM32F开发板上的调试器支持SWD吗?

楼主(2008-05-04):
万利EKSTM32F开发板上的调试器支持SWD吗?
万利EKSTM32F开发板上的调试器支持SWD吗?
开发

网友:
STM32F的JTAG接口是不是不需要外部上拉和下拉?

网友A:
万利EKSTM32F开发板上的调试器不支持SWD
我已经测试过

网友B: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an/13675.pdf
文件有说明 调试器支持SWD

网友C:
支持
可以用V6版的J-link调试
V6版的J-link支持SWD,用6条杜邦线分别引出就可以进行调试了。
J-link EK-STM32F
1.VTref JP17 Pin2
2.VCC JP17 Pin4
3.nJTRET JP15 Pin2
7.TMS JP15 Pin8
9.TCK JP15 Pin6
12.GND CAN7 Pin20
JP1 Pin2 Pin3短接
供电使用STM32的USB通信端口

网友D:
我说的是板上带的stlink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