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fat文件系统谁能提供帮助

楼主(2008-04-29):
sd卡fat文件系统谁能提供帮助
系统

网友A:
我也在找

网友B:
什么样的帮助,哪方面的帮助?

网友C:
SD中的FAT文件系统与其他的FAT系统没有差别
随便找一本关于FAT文件系统的资料看看就好了。

网友D:
给个移值好的代码 是不是有点过份?

网友E:
我们没有做过SD上操作的FAT系统,只做过把SD当成U盘
不太明白楼上的意思,是给移值好的代码过分了呢?还是只给移值好的代码过分了?

网友F:
能不能给我一份?
bzxc41408@163.com
谢谢了!

网友G:
万利的范例里应该有
万利的范例里应该有 FAT 的文件系统,但怎么调用的看不懂.
程序是 ST 编的, 没有说明文档.

网友H:
找FAT相关协议看看就行了。
推荐看一下《4.5万字透视FAT32系统》这篇网络文章,看了就对FAT有个大概了解了。
另外当然就是SD协议部分了。好象第三部分就是文件系统方面的。

网友I:
我弄了一个只能读 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