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调试中view----》terminalIO怎么用呢

楼主(2008-05-07):
debug调试中view----》terminalIO怎么用呢

网友A:
那个是给8位机调试时用的
在STM32上没有用,IAR为了实现界面连贯性,就没有改动。

网友B:
STM32也可以用
terminal I/O 就是人机接口的界面了, 主程序加入STDIO.H, 用户就可以使用scanf 和printf 来接受用户输入的数据和显示数据在PC屏幕上。调试的时候可以用用,还不错,只是比较影响速度。

网友:
是
是,STM32可用

网友C:
不太好用
我试了下,SCANF可用 ,但PRINTF却不能显示数据,不知各位还遇到过。

网友D:
别忘了转成ASCII码你才看得到

网友E:
不理解
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