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STM32的开发应该更简单!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最近看STM32的示例源代码,发现系统开始的配置都是标准的函数库,各种参数也都有规律可循,是不是可以开发一个PC端程序,通过勾选、填写各种参数来自动生成一个工程所需要的开始源代码结构?类似Visual Studio里面那样?

我觉得这个很可行啊!

网友:
c8051f的单片机倒是有这样的东西

                                 ,希望stm32也有。不过要写这个程序不知道会不会繁琐

网友:
没什么必要吧……

网友:
初始化代码生成器,喜欢

                                 LZ搞一个吧?

网友:
好像Keil的MDK就有楼主要的初始化代码生成器

网友:
应该可以的,楼主也可以参考AVR编译器ICC.

应该可以的,楼主也可以参考AVR编译器ICC.
相关链接:http://www.ezhan123.com

网友:
当时,老hot不是搞了一个嘛,

后来怎么没有影信了,

还有他做的那个串口工具呢??

网友:
哈哈~~~最近农忙DSP+CPLD,所以M3先暂放一段时间~~~

                                 俺一直没有忘记~~~

网友:
keil realview编译器就有

而且infenion的xc166单片机有个  专门的数字虚拟工程师软件,   设置一下就可以直接生产 工程代码,  骨架有了只要加点血肉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那就方便多了

网友:
以前有谈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 ST 可以找些资源 做一做这方面的

可能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就看ST出不出这点力了

网友:
估计类似于ADUC7026的PLA代码生成?

                                 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样的话,屏蔽了很多底层的操作,不好理解,也不容易查错啊。

网友:
我今天第一次玩这个芯片,看了写例子,内容都很多……

                                 拿了那个USB鼠标的例子,准备改成MIDI键盘玩玩先~~~改动不大。

网友:
要是有2个can、资源跟arm7差不多就可以考虑替换arm7了

网友:
楼上几位都还没有结婚吗?

网友:
那么晚还不睡,不怕老婆K阿

网友:
嘘!等老婆睡着了偷偷起来灌的……

网友:
00?你有老婆了

                                 好快啊

网友:
不是拉,我是说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