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控制STM3210x的GPIO的输入模式的上拉/下拉??

楼主(2008-05-16):
能否控制STM3210x的GPIO的输入模式的上拉/下拉??
我遇到有部分芯片输入总是恒为2.7V左右,有些同型号芯片却正常。
想知道能否控制输入的上拉和下拉。:P
那个引脚是PB12
芯片
型号

网友A:
什么芯片?
关键不是接收信号的芯片而是输出信号的芯片,你必须了解输出信号的芯片的输出端是否可以上拉或下拉。

网友B:
香主:我用的是stm32101C8——REV.A
我是用其做了一个4x4键盘,无按键状态时,输入io是低电平(有外部下拉电阻10K) PB13、PB14、PB15正常,就是PB12输入不成,测试输出没问题。手头有两片都是这个问题(不行就换芯片了,:D)。

网友C:
PB12输入不成是什么意思?
请检查一下PB12的端口配置。

网友D:
换芯片了,:P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其他的正常。
香主,thanks ~

网友E:
REV.A是测试样片,不是最后量产的版本
你可以用对PB12同样的配置,使用其它I/O口试试;还要注意不要与该端口(PB12)的复用功能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