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得到堆栈指针的值

楼主(2008-05-12):
怎么得到堆栈指针的值
如何获取堆栈指针的值?
用什么指令?
如何

网友A:
什么芯片?

网友B:
STM32型号
不好意思
忘记了说明
STM32型号

网友C:
哈哈,楼主已经得到了回答
我就不必重复了。
好奇:为什么要知道堆栈指针的值呢?C语言编程一般是不需要知道堆栈指针的。

网友D:
看看SP当前使用的是MSP还是PSP
呵呵
想分别把R13(SP)的值、处理模式堆栈MSP、进程模式堆栈PSP的值打印出来,看看SP当前使用的是MSP还是PSP

网友E:
STM32没有MPU,只用同一个堆栈指针
只使用MSP.
设置了PSP,也没用,不使用的.好象还会出错的.
我只是使用中发现,没有再深入.
估计是因为没有MPU,所以堆栈指针只用了M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