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以前的MIDI键盘程序弄到万利的STM32板上来了,哈哈~~~

楼主:
代码看得比较晕,经过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奋斗,终于把程序改好了~~~~
我是拿原来的USB摇杆的那个程序来改的,所以里面还有很多原来的摇杆方面的东东,
懒得去改它了,能用就行了。

源代码包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6/20076221556505.rar

下载后将其解压缩到万利的USB DEMO路径下,即:
ManleyEKBoardEKSTM32FUSBDemo(8M osc)USBDemoUSBLibdemos

然后编译,烧入,插上USB口就可以发现新硬件了,是一个USB AUDIO设备。

然后就可以使用一些支持MIDI接口的软件来弹琴了~~~不过这个板子上的开关太少了,
我就用了那个摇杆的,4个方向有4个音。中间那个压是播放里面存储的一个歌,
进入播放后,再动一下那个摇杆就会退出播放了。

这个是我以前在HappyEO下录的自动弹奏的曲子:
http://computer00.2 1ic.org/uploadfile-/2007-12/1215456159.rar

这个是HappyEO电子琴小软件:
http://computer00. 2 1ic.org/uploadfile-/2007-12/1215291213.rar

打开HappyEO电子琴(或者其它类似能够接收MIDI输入的软件),点
击HappyEO面板上的Option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MIDI输入标签,
然后将“用MIDI输入设备”勾上,在下面的“使用下列MIDI输入设备:”
列表框中选中“USB Audio Device”,然后单击确定。这时再按STM32
板上的按键,电脑应该能发声。如果不能发声,检查音量是否打开。双击
任务栏右下角的小喇叭,里边有个“MIDI Synth”,这个是控制MIDI合成
音量的。最左边那个总音量。按下摇杆中键,就会自动弹奏内置的一首曲子。在HappyEO面板的右半部分可以选择不同的乐器,右击一个数字,在弹出的框中可以选择具体的乐器。只放了一个测试的歌在里面,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格式,自己放自己喜欢的歌进去^_^。

部分源代码: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Set_System();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Led_Config();

  while (1)
  {
    DelayXms(5);
    KeyScan();
    if(KeyDown)
    {
      GPIO_SetBits(GPIOC,KeyPress<<3);
    }
    if(KeyUp)
    {
      GPIO_ResetBits(GPIOC,KeyUp<<3);
    }
    if (KeyDown || KeyUp)
    {
      Midi_Send();
    }
  }
}

unsigned char Volume=0x64;

//  5    6    7    1    2    3    4    5    6     7     1
// 55   57    59   60   62  64    65   67   69    71    72

//C  48 55 60 64
//Em 40 55 59 64
//Am 45 57 60 64
//D  50 57 62 66
//Dm 50 57 62 65
//F  41 57 60 65
//G  43 55 59 67

//《容易受伤的女人》,4/4拍,78拍每分,每个4分音符时值约为769ms,实际取768ms。
//结构说明:
//第一行为歌曲的总长度(行数)
//接下来的每一行第一个元素表示本行内有多少个音符
//第二个元素表示音高,第三个表示音量(0表示关闭),第四个又表示音高,如此循环,最后一个为时值。
#define BT1 32,24

#ifdef debug
const unsigned char SongTable1[]=
{
 5/256, 5%256,

//第一小节
//C和弦
 1, 48,101,BT1/2,
 1, 55,70,BT1/2,
 2, 55,0, 60,70,BT1/2,
 2, 60,0, 64,70,BT1/2,
 2, 48,0,  64,0,BT1
};

#else

const unsigned char SongTable1[]=
{
 352/256, 352%256,

//第一小节
//C和弦
 1, 48,101,BT1/2,
 1, 55,70,BT1/2,
 2, 55,0, 60,70,BT1/2,
 2, 60,0, 64,70,BT1/2,
//C和弦
 1, 64,70,BT1/2,
 1, 55,70,BT1/2,
 4, 48,0, 55,0,  60,70, 55,100,BT1/2,   //5
 4, 60,0, 55,0,  64,70, 57,100,BT1/2,  //6

//第二小节
//C和弦
 4, 64,0, 57,0, 48,101, 60,100,BT1/2,  //1
 3, 60,0, 55,70,  60,100,BT1/2,  //1
 4, 55,0, 60,0,   60,70,  60,100,BT1/2,   //1
 5, 48,0, 60,0,   60,0, 64,70, 62,100,BT1/4, //2
 2, 62,0, 64,100,BT1/4,    //3
//Em和弦
 1, 40,101,BT1/2,   //
 1, 55,70,BT1/2,
 2, 55,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4, //3
 1, 67,100,BT1/4,   //5

//第三小节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2,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71,100,BT1/3, //7
 2, 71,0, 69,100,BT1/6, //6
 3, 45,0, 60,0, 64,70,BT1/6,
 2, 69,0, 67,100,BT1/3,//5
//Em和弦
 4, 64,0, 67,0, 40,101, 64,100,BT1/2,  //3
 1, 55,70,BT1/2,
 3, 55,0, 64,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2, //3

//第四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3, 45,0, 60,0, 64,70,BT1/4,  //0
 1, 55,100,BT1/4,     //5

//第五小节
//F和弦
 4, 64,0, 55,0, 41,101, 60,100, BT1/2,  //1
 1, 57,70, BT1/2,
 3, 57,0, 60,70,  60,100,BT1/2,  //1
 4, 41,0, 60,0, 64,70, 60,100,BT1/2,  //1
//G和弦
 4, 64,0, 60,0, 43,101, 62,100,BT1/2,  //2
 1, 55,70,BT1/2,
 2, 55,0, 59,70,BT1/2,  //0
 4, 59,0, 43,0, 67,70, 55,100,BT1/4, //5
 2, 55,0, 57,100,BT1/4,  //6

//第六小节
//C和弦
 4, 67,0, 57,0, 48,101, 60,100,BT1/2,  //1
 3, 60,0, 55,70,  60,100,BT1/2,  //1
 4, 55,0, 60,0,   60,70,  60,100,BT1/2,   //1
 5, 48,0, 60,0,   60,0, 64,70, 62,100,BT1/4, //2
 2, 62,0, 64,100,BT1/4,    //3
//Em和弦
 1, 40,101,BT1/2,   //
 1, 55,70,BT1/2,
 2, 55,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4, //3
 1, 67,100,BT1/4,   //5

//第七小节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2,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71,100,BT1/3, //7
 2, 71,0, 69,100,BT1/6, //6
 3, 45,0, 60,0, 64,70,BT1/6,
 2, 69,0, 67,100,BT1/3,//5
//Em和弦
 4, 64,0, 67,0, 40,101, 64,100,BT1/2,  //3
 1, 55,70,BT1/2,
 3, 55,0, 64,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2, //3

//第八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3, 45,0, 60,100, 64,70,BT1/2,  //1
//到这里是78个

//第九小节
//Em和弦
 4, 60,0, 64,0, 40,101, 59,100,BT1/2,  //7
 1, 55,70,BT1/2,
 4, 55,0, 59,0, 59,70, 57,100, BT1/2,  //6
 5, 40,0, 59,0, 57,0, 64,70, 55,100, BT1/2,  //5
//Am和弦
 4, 64,0, 55,0, 45,101, 57,100, BT1/2, //6
 1, 57,70,BT1/2,
 3, 57,0, 60,70, 60,100,BT1/2,  //1
 4, 60,0, 45,0,  64,70, 62,100,BT1/2,  //2

//第十小节
//C和弦
 4, 64,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67,100,BT1/2,   //5
 4, 55,0, 67,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8,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Am和弦
 4, 64,0, 62,0, 45,101, 64,100, BT1/2,  //3
 3, 64,0,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5,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到这里是98个
//第十一小节
//Em和弦
 4, 62,0, 64,0, 40,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71,100, BT1/2,  //7
 4, 55,0, 71,0,  59,70,  71,100,BT1/2,  //7
 5, 40,0, 59,0, 71,0, 64,70, 67,100,BT1/2, //5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1, 57,70,BT1/2,
 3, 57,0, 60,70, 69,100,BT1/2, //6
 5, 45,0, 60,0, 69,0, 64,70, 67,100,BT1/2,  //5

//第十二小节
//F和弦
 4, 64,0, 69,0, 41,101, 69,100, BT1/2,  //6
 3, 69,0, 57,70, 67,100,BT1/2,  //5
 4, 57,0, 67,0, 60,70, 69,100,BT1/4,  //6
 2, 69,0, 67,100, BT1/4, //5
 5, 41,0, 60,0, 67,0, 65,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C和弦
 4, 65,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67,100, BT1/2, //5
 4, 55,0, 67,0, 60,70, 64,100,BT1/2, //3
 5, 48,0, 60,0, 64,0, 64,70, 64,100, BT1/2, //3

//第十三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BT1/2, //2
 1, 57,70,BT1/2,
 3, 57,0, 62,70, 60,100,BT1/2, //1
 5, 50,0, 62,0, 60,0, 65,70, 62,100,BT1/2,  //2
//Em和弦
 4, 65,0, 62,0, 40,101, 64,100, BT1/2, //3
 1, 55,70, BT1/2,
 3, 55,0, 59,70, 60,100,BT1/2, //1
 5, 40,0, 59,0, 60,0, 64,70, 62,100,BT1/2, //2

//第十四小节
//C和弦
 4, 64,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67,100,BT1/2,   //5
 4, 55,0, 67,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8,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Am和弦
 4, 64,0, 62,0, 45,101, 64,100, BT1/2,  //3
 3, 64,0,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5,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第十五小节
//Em和弦
 4, 62,0, 64,0, 40,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71,100, BT1/2,  //7
 4, 55,0, 71,0,  59,70,  71,100,BT1/2,  //7
 5, 40,0, 59,0, 71,0, 64,70, 67,100,BT1/2, //5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1, 57,70,BT1/2,
 3, 57,0, 60,70, 69,100,BT1/2, //6
 5, 45,0, 60,0, 69,0, 64,70, 67,100,BT1/4,  //5
 2, 67,0, 69,100,BT1/4,  //6

//第十六小节
//D和弦
 4, 64,0, 59,0, 50,101, 69,100,BT1/2, //6
 1, 57,70, BT1/2,
 2, 57,0, 62,70, BT1/2,
 5, 50,0, 62,0, 69,0, 66,70, 67,100, BT1/2, //5
//D和弦
 4, 66,0, 67,0, 50,101, 69,100,BT1/2, //6
 3, 69,0, 57,70, 72,100, BT1/2,  //1
 2, 57,0, 62,70, BT1/2,
 5, 50,0, 62,0, 72,0, 66,70, 69,100,BT1/2,  //6

//第十七小节
//G和弦
 4, 66,0, 69,0, 43,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67,100, BT1/2, //5
 2, 55,0, 59,70, BT1/2,
 3, 43,0, 59,0, 67,70,BT1/2,
//G和弦
 1, 43,60,BT1/2,
 1, 55,50,BT1/2,
 3, 55,0, 67,0, 59,50,BT1/2,
 4, 43,0, 59,0, 67,60, 55,100, BT1/4, //5
 2, 55,0, 57,100, BT1/4,  //6
//到这里是162个

//第十八小节
//C和弦
 4, 67,0, 57,0, 48,101, 60,100,BT1/2,  //1
 3, 60,0, 55,70,  60,100,BT1/2,  //1
 4, 55,0, 60,0,   60,70,  60,100,BT1/2,   //1
 5, 48,0, 60,0,   60,0, 64,70, 62,100,BT1/4, //2
 2, 62,0, 64,100,BT1/4,    //3
//Em和弦
 1, 40,101,BT1/2,   //
 1, 55,70,BT1/2,
 2, 55,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4, //3
 1, 67,100,BT1/4,   //5

//第十九小节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2,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71,100,BT1/3, //7
 2, 71,0, 69,100,BT1/6, //6
 3, 45,0, 60,0, 64,70,BT1/6,
 2, 69,0, 67,100,BT1/3,//5
//Em和弦
 4, 64,0, 67,0, 40,101, 64,100,BT1/2,  //3
 1, 55,70,BT1/2,
 3, 55,0, 64,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2, //3

//第二十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3, 45,0, 60,100, 64,70,BT1/2,  //1
//到这里是192个

//第二十一小节
//Em和弦
 4, 60,0, 64,0, 40,101, 59,100,BT1/2,  //7
 1, 55,70,BT1/2,
 4, 55,0, 59,0, 59,70, 57,100, BT1/2,  //6
 5, 40,0, 59,0, 57,0, 64,70, 55,100, BT1/2,  //5
//Am和弦
 4, 64,0, 55,0, 45,101, 57,100, BT1/2, //6
 1, 57,70,BT1/2,
 3, 57,0, 60,70, 60,100,BT1/2,  //1
 4, 60,0, 45,0,  64,70, 62,100,BT1/2,  //2
//到这里是200个

//第二十二小节
//C和弦
 4, 64,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67,100,BT1/2,   //5
 4, 55,0, 67,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8,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Am和弦
 4, 64,0, 62,0, 45,101, 64,100, BT1/2,  //3
 3, 64,0,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5,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到这里是212个
//第二十三小节
//Em和弦
 4, 62,0, 64,0, 40,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71,100, BT1/2,  //7
 4, 55,0, 71,0,  59,70,  71,100,BT1/2,  //7
 5, 40,0, 59,0, 71,0, 64,70, 67,100,BT1/2, //5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1, 57,70,BT1/2,
 3, 57,0, 60,70, 69,100,BT1/2, //6
 5, 45,0, 60,0, 69,0, 64,70, 67,100,BT1/2,  //5

//第二十四小节
//F和弦
 4, 64,0, 69,0, 41,101, 69,100, BT1/2,  //6
 3, 69,0, 57,70, 67,100,BT1/2,  //5
 4, 57,0, 67,0, 60,70, 69,100,BT1/4,  //6
 2, 69,0, 67,100, BT1/4, //5
 5, 41,0, 60,0, 67,0, 65,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C和弦
 4, 65,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67,100, BT1/2, //5
 4, 55,0, 67,0, 60,70, 64,100,BT1/2, //3
 5, 48,0, 60,0, 64,0, 64,70, 64,100, BT1/2, //3

//第二十五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BT1/2, //2
 1, 57,70,BT1/2,
 3, 57,0, 62,70, 60,100,BT1/2, //1
 5, 50,0, 62,0, 60,0, 65,70, 62,100,BT1/2,  //2
//Em和弦
 4, 65,0, 62,0, 40,101, 64,100, BT1/2, //3
 1, 55,70, BT1/2,
 3, 55,0, 59,70, 60,100,BT1/2, //1
 5, 40,0, 59,0, 60,0, 64,70, 62,100,BT1/2, //2

//第二十六小节
//C和弦
 4, 64,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67,100,BT1/2,   //5
 4, 55,0, 67,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8,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Am和弦
 4, 64,0, 62,0, 45,101, 64,100, BT1/2,  //3
 3, 64,0,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5,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到这里是250个

//第二十七小节
//Em和弦
 4, 62,0, 64,0, 40,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71,100, BT1/2,  //7
 4, 55,0, 71,0,  59,70,  71,100,BT1/2,  //7
 5, 40,0, 59,0, 71,0, 64,70, 67,100,BT1/2, //5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1, 57,70,BT1/2,
 3, 57,0, 60,70, 69,100,BT1/2, //6
 5, 45,0, 60,0, 69,0, 64,70, 67,100,BT1/4,  //5
 2, 67,0, 69,100,BT1/4,  //6

//第二十八小节
//D和弦
 4, 64,0, 59,0, 50,101, 69,100,BT1/2, //6
 1, 57,70, BT1/2,
 2, 57,0, 62,70, BT1/2,
 5, 50,0, 62,0, 69,0, 66,70, 67,100, BT1/2, //5
//D和弦
 4, 66,0, 67,0, 50,101, 69,100,BT1/2, //6
 3, 69,0, 57,70, 72,100, BT1/2,  //1
 2, 57,0, 62,70, BT1/2,
 5, 50,0, 62,0, 72,0, 66,70, 69,100,BT1/2,  //6

//第二十九小节
//G和弦
 4, 66,0, 69,0, 43,101, 64,100, BT1/2, //3
 3, 64,0, 55,70, 67,100, BT1/2, //5
 2, 55,0, 59,70, BT1/2,
 3, 43,0, 59,0, 67,70,BT1/2,
//G和弦
 1, 43,60,BT1/2,
 1, 55,50,BT1/2,
 3, 55,0, 67,0, 59,50,BT1/2,
 4, 43,0, 59,0, 67,60, 55,100, BT1/4, //5
 2, 55,0, 57,100, BT1/4,  //6
//到这里是276个

//第三十小节
//C和弦
 4, 67,0, 57,0, 48,101, 60,100,BT1/2,  //1
 3, 60,0, 55,70,  60,100,BT1/2,  //1
 4, 55,0, 60,0,   60,70,  60,100,BT1/2,   //1
 5, 48,0, 60,0,   60,0, 64,70, 62,100,BT1/4, //2
 2, 62,0, 64,100,BT1/4,    //3
//Em和弦
 1, 40,101,BT1/2,   //
 1, 55,70,BT1/2,
 2, 55,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4, //3
 1, 67,100,BT1/4,   //5

//第三十一小节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2,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71,100,BT1/3, //7
 2, 71,0, 69,100,BT1/6, //6
 3, 45,0, 60,0, 64,70,BT1/6,
 2, 69,0, 67,100,BT1/3,//5
//Em和弦
 4, 64,0, 67,0, 40,101, 64,100,BT1/2,  //3
 1, 55,70,BT1/2,
 3, 55,0, 64,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2, //3
//到这里是296个

//第三十二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3, 45,0, 60,100, 64,70,BT1/2,  //1
//到这里是306个

//第三十三小节
//Em和弦
 4, 60,0, 64,0, 40,101, 59,100,BT1/2,  //7
 1, 55,70,BT1/2,
 4, 55,0, 59,0, 59,70, 57,100, BT1/2,  //6
 5, 40,0, 59,0, 57,0, 64,70, 55,100, BT1/2,  //5
//Am和弦
 4, 64,0, 55,0, 45,101, 57,100, 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4, 60,0, 45,0, 64,70, 57,0,BT1/2,
//到这里是314个

//第三十四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3, 45,0, 60,100, 64,70,BT1/2,  //1
//到这里是324个

//第三十五小节
//Em和弦
 4, 60,0, 64,0, 40,101, 59,100,BT1/2,  //7
 1, 55,70,BT1/2,
 4, 55,0, 59,0, 59,70, 57,100, BT1/2,  //6
 5, 40,0, 59,0, 57,0, 64,70, 55,100, BT1/2,  //5
//Am和弦
 4, 64,0, 55,0, 45,101, 57,100, 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4, 60,0, 45,0, 64,70, 57,0,BT1/2,
 //第三十六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3, 45,0, 60,100, 64,70,  36,24/2,  //1
//到这里是342个

//第三十七小节
//Em和弦
 4, 60,0, 64,0, 40,101, 59,100, 40,24/2,  //7
 1, 55,70,   44,24/2,
 4, 55,0, 59,0, 59,70, 57,100,  48,24/2,  //6
 5, 40,0, 59,0, 57,0, 64,70, 55,100, 52,24/2,  //5
//Am和弦
 4, 64,0, 55,0, 45,101, 57,100, 56,18, //6
// 1, 57,70, 64,24/2,
// 2, 57,0, 60,70,   68,24/2,
// 3, 60,0, 45,0, 64,70,  72,24/2,
 3, 45,0, 56,0, 76-12,70,BT1/4,
 1, 81-12,70,BT1/4,
 1, 84-12,70,BT1/4,
 1, 100-12,70,BT1,
 4, 76,0, 81,0, 84,0, 100,0, BT1
//到这里是352个
};
#endif

/*****************   延时x毫秒函数 ***********/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5150;j++);
}
/********************************************/

/***********************自动播放歌曲*******************************/
void PlaySong(unsigned char index)
{
 unsigned short int i,k,d;
 unsigned char j,t;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MidiBuffer[4];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switch(index)
 {
  case 1: p=(unsigned char*)SongTable1; break;
  default: return;
 }

 i=0;
 k=p[i++];
 k=(k<<8)+p[i++];
 while(k--)
 {
  if(JoyState() != 0) //用户按下任意键,停止播放
  {
   break;
  }
  t=p[i++];
  for(j=0;j<t;j++)
  {
   //Note on
   MidiBuffer[2]=p[i++];
   MidiBuffer[3]=p[i++];
   //等待发送完毕.
   while(_GetEPTxStatus(ENDP1)!=(0x02<<4));
   /*copy midi buffer to ENDP1 Tx Packet Memory Area*/
   UserToPMABufferCopy(MidiBuffer, GetEPTxAddr(ENDP1), 4);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d=p[i++];
  d*=p[i++];
  DelayXms(d);
 }
 //关所有音符
 MidiBuffer[3]=0x00;
 for(i=20;i<128;i++)
 {
  MidiBuffer[2]=i;
  //等待发送完毕.
  while(_GetEPTxStatus(ENDP1)!=(0x02<<4));
  /*copy midi buffer to ENDP1 Tx Packet Memory Area*/
  UserToPMABufferCopy(MidiBuffer, GetEPTxAddr(ENDP1), 4);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
/*******************************************************************/

/*******************************************************************************
* Function Name : Midi_Send.
* Description   : prepares buffer to be sent containing Midi event info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Midi_Send(void)
{
  u8 MidiBuffer[4] = {0, 0, 0, 0};

  if(KeyDown & KEY_LEFT)
  {
    //Note on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MidiBuffer[2]=60;    //1  中央C
    MidiBuffer[3]=Volume;
  }
  if(KeyUp & KEY_LEFT)
  {
    //Note off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MidiBuffer[2]=60;    //1  中央C
    MidiBuffer[3]=0;
  }
  if(KeyDown & KEY_UP)
  {
    //Note on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MidiBuffer[2]=62;    //2
    MidiBuffer[3]=Volume;
  }
  if(KeyUp & KEY_UP)
  {
    //Note off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MidiBuffer[2]=62;    //2
    MidiBuffer[3]=0;
  }
  if(KeyDown & KEY_RIGHT)
  {
    //Note on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MidiBuffer[2]=64;    //3
    MidiBuffer[3]=Volume;
  }
  if(KeyUp & KEY_RIGHT)
  {
    //Note off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MidiBuffer[2]=64;    //3
    MidiBuffer[3]=0;
  }
  if(KeyDown & KEY_DOWN)
  {
    //Note on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MidiBuffer[2]=65;    //4
    MidiBuffer[3]=Volume;
  }
  if(KeyUp & KEY_DOWN)
  {
    //Note off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MidiBuffer[2]=65;    //4
    MidiBuffer[3]=0;
  }

  if(KeyUp & KEY_SEL)
  {
    PlaySong(1);
    //Note off
    MidiBuffer[0]=0x09;
    MidiBuffer[1]=0x90;
    MidiBuffer[2]=60;
    MidiBuffer[3]=0;
  }
  KeyUp=0;
  KeyDown=0;
  //等待发送完毕.
  while(_GetEPTxStatus(ENDP1)!=(0x02<<4));
  /*copy midi buffer to ENDP1 Tx Packet Memory Area*/
  UserToPMABufferCopy(MidiBuffer, GetEPTxAddr(ENDP1), 4);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Oh, my god! One and half day only. He is genius.

                                 一天半就搞定了,佩服!

网友:
哈哈~~~00也开始玩STM32了~~~等俺忙完DSP再来继续~~~

                                 先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

高手就是高手啊,才一天半就搞定了,佩服!!
我是菜鸟,你用的既然是万利的板子 那么仿真器也应该是他们的STLINK了
我在使用仿真器的时候除了一些问题,希望高手帮助偶

网友:
STLINK装上驱动就OK了,很容易用的。开始是个U盘的。

网友:
用ST-LINK别的设置要怎样呢

                                 用ST-LINK时,项目的Options中的LInker和Debugger设置 或者是其他的设置有什么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