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324的C语言开发

楼主(2008-05-21):
st72324的C语言开发
有没有好心人导航一下:
1)、如何定义一个I/O口,如PA3我想把它定义成RY_Out,在51里的sbit RY_Out =P1^3;就行了?
2)、如何定义一个位变量操作?
导航
好心人
C语言
开发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C编译器?哪个版本?
如果是Cosmic,则没有C51的那种sbit定义方式。

网友B:
这里有一个帖子可以参考
ST7系列单片机有四种位操作指令

网友C:
有无必要st c语法的书?
c51就不用说了,比方说picc,ti c等都有,但st c的应用太少了,导致开发太慢,前面大量时间花在尝试语法上了

网友D:
ST7的C语言是标准的ANSI C
C51的那种sbit定义方式不是标准的ANSI C的内容,所以不能应用到其他的C环境下。
目前没有专门讲ST的C语法的书,因为任何一本讲C语法的书都适用。
关于Cosmic的特殊之处,你可以参考Cosmic的文档Clanguage.pdf。

网友E:
ST的cosmic太贵,hiware又太老,不好用,
做除法有点问题,其他都没什么,,
M8的编译器没用过,太贵了,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