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STM32F103做过多路AD采样吗

楼主:
                                 最近想用STM32F103做一个多路的AD采样,从原来的单路AD采用程序中修改没有成功。不知道初始化要设置哪些东西,有没有人做过,给指导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人弄过啊 给提个建议也行啊

网友:
多通道ADC配置

                                 1、使能端口时钟及ADC时钟,2、端口配置为模拟输入,3、ADC及各通道配置,4、使能ADC,5、启动转换

网友:
目前做CORTEX-M3的是不是就只有ST和LIMINARY啊

                                 ST的CM3上量了吗,目前在用lininary的,感觉不是很好啊,静态功耗太大了

网友:
回4楼:目前还没听说有第三家提供

                                 STM32今年到现在已经出货超过百万片。

网友:
怎么知道当前ADC_DR寄存器是哪两通道的值

网友:
求香版主赐教AD多路采样

vu16 TempvalueCh17 =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7] & 0xffff;
vu16 TempvalueCh10 =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8] >> 16;
为什么17路是在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7]中读取的,通道10在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8]中读取
while (1)
  {
    /*Show Channel17 (Vintref) and Channel10 (Vpontentiometer) on LCD*/
    vu16 TempvalueCh17 =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7] & 0xffff;
    vu16 TempvalueCh10 =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8] >> 16;
    displayconvert(TempvalueCh17);
    write_string(display);
    delay();
    delay();
    displayconvert(TempvalueCh10);
    write_string(display);
    delay();
    delay();
  }   循环中外面的模拟量改变显示的值却不会变

网友:
请看ST提供的ADC/Example2例子

网友:
我现在也要做这个,楼主可以跟我共享一下吗

我就一路的时候还好,通道多路就不行了,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