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同时”将两个数据包通过USB发送给PC端

楼主:
要求PC端接收到能区分开这两个数据包。
请问是不是可以用USB的不同端点来完成?谢谢

网友:
任何“同时”都是宏观上得,微观上其实还是分时

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

另外,
提问时不要到处乱发重复的帖子!
否则别人怎么回复?
回复了你能都看得到吗??
这种行为和刷屏、发广告的LaJi又有什么区别???

更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

网友:
同时是宏观的,不知道你要多大程度同时?

网友:
我当然知道“同时”都是宏观上得,微观上其实还是分时

所以我用了“”。我承认在ZLG-ARM也发了的,不过我没有乱发。我是真的想请教问题。既然我发了,回复的我肯定能看,要不我发了干嘛。我来发帖不是捣乱,也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是真心的请教问题。我不能理解你这种说法,“这种行为和刷屏、发广告的LaJi又有什么区别???”我没有在这里发广告,也没有刷屏,只是在另一个版块发了同样的问题,而目的是希望有多的人能看到,能解答我的疑问。有那么多发广告的你怎么不说呢。
    我是个初学者,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问题,也请你理解我想得到答案的急迫心情。

网友:
比如对全速批量包,1ms可以发多帧,每帧64BYTES

                                 你在1ms内可以"同时"收到许多包

网友:
是不是就是bulk方式?!

                                 比如:两个AD采样的数据同时发送给stm32,stm32再将收到的数据发送给PC。是不是说,可以将收到的两个ad采样的数据,通过不同的端点,用bulk的方式发送给pc??

网友:
我的理解,AD采样先在比较大的RAM FIFO中放着

                                 因为USB是以包方式传输数据,不可能适合AD均匀采样后送出,当你打个包送数给PC,你自己是知道包内数据格式的,PC端程序据此处理数据

网友:
既可以通过不同的端点分别发送数据包,也可以通过单一的

通过不同的端点分别发送时,接收方可以方便地根据端点号区分数据包。

当然也可以通过单一的端点发送不同来源的数据包,通过其他手段区分;如使用包头标示数据包的属性,或以数据包的序列号奇偶特性,或通过双方约定的其它方式。

网友:
谢谢mr.king 和平常人

                                 我原来就用的其他手段区分的,就是想换一种方法。刚接触ARM和USB,还不熟的,所以对自己想的方法不太确定。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