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能否提供USB的应用程序API函数?

楼主:
                                 看到MICROCHIP公司的USB开发工具包非常丰富,包含USB通用的驱动程序、用Borland C编写的应用程序、一些固件代码,以及编写应用程序所需的API函数等。对于一般的应用,驱动程序可以直接使用,无需重编。而STM32的USB工具包仅包含USB固件库和MCU端的例程,没有上位机的工具和例程支持,USB怎么能用好?迫切要求ST能提供基于DLL的上位机API函数支持。

网友:
PC端的USB应用程序与设备端的器件和固件无关

只要你知道USB通信的协议,不管是ST提供的还是MICROCHIP提供的应用程序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刚刚推出新产品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资源有限,鉴于目前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开发包、学习包、例程等多种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还没有在这方面做更多投入,即使投入也是重复他人的工作;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考虑到是否能够举办相应的培训,并发帖调查需求(调查:STM32F103xx内置USB模块,多少人需要它做USB的设备?),但发现反映不好。

谢谢楼主建议,如果您有具体要求,可以通过mcu.china@st.com和我们联系。

网友:
即使简单的,ST也可考虑在PC机上开发些演示通信程序

网友:
问题不是开发些在PC机上的演示通信程序就能解决的

目前市面上有这么多开发包、学习包、例程等多种资源可以利用,但确没有多少人可以用好USB,所以我相信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相应的培训和相应的技术力量,仅仅凭一些演示程序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而且即使我们做出一些例程,也不会与市面上已有的这些例程有本质的区别。

正像我在另下面这个帖子(28楼)中回答的那样,“我们的特长是在MCU,而不擅长PC方面的编程,也无力在这方面提供支持,所以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把我们擅长的事情做好”。因此在USB这一部分,我们只能向使用USB做产品开发的客户做直接的支持,而不是通过制作PC端的开发包或学习包的方式。
调查:STM32F103xx内置USB模块,多少人需要它做USB的设备?

网友:
我们需要的是USB与PC的接口编程

                                 有简单的例子就可以了,ST32的USB应用不能脱离PC吧,难以想象这样的要求跟超出了MCU范畴。

网友:
USB的通信是按照Class进行的,不是像串口通信那样的原始数据

因此,不可能有通用的PC端USB程序,他们都是根据不同的Class写成。

目前ST的USB演示实例中有五个例子,都给出了相应PC端的解决办法,它们是:
1)USB 大容量存储 —— 使用Windows的默认驱动,不用自己写程序。
2)USB 虚拟串口 —— 使用Windows的默认驱动,不用自己写程序。
3)USB 鼠标 —— 使用Windows的默认驱动,不用自己写程序。
4)USB 扬声器 —— 使用Windows的默认驱动,不用自己写程序。
5)USB DFU(设备固件更新) —— ST提供驱动和开发套件,提供了楼主说的应用程序API函数。

既然楼主一再坚持,那么请你具体提出你需要哪个Class的应用程序API函数,我们就具体问题讨论一下,否则总是空对空的说不到一起。

网友:
需要PC端DAMO 程序

你好,我现在急需要STM32  USB驱动程序,  我们需要C/C++的驱动程序就可以,要是有java的也一并给我吧,谢谢你。

发到我邮箱把huhaitao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