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烧写出现问题

楼主(2008-05-29):
芯片烧写出现问题
我下载stm32程序时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的对话框,是不是说我的芯片不能再烧啦?谢谢
芯片
memory
对话框
程序

网友A:
什么工具?什么电路?
芯片的版本是什么?

网友:
芯片 stm32F103VBTb-A
用MDK3.15b调试的,用的是英贝特的开发板,这两天调试都很正常的,今天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B:
是在RAM里调试还是在Flash中调试?
软件授权是否有时间限制?
找一个肯定能用的项目试试,也许是你的哪些设置有问题。

网友C:
不是程序设置的问题
同样的程序,前一刻可以,后一刻就出现那种情况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什么程序?会不会你设置了写保护或把JTAG当GPIO了?
找一个肯定能用的项目试试,或换成RAM调试,肯定有哪里不对,但硬件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