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参考价格出来了!

楼主:
The latest STM32 MCUs in the QFN36 package are in volume production and devices with 256 Kbytes and larger Flash memories are currently being sampled. Distribution pricing, in quantities of 10,000, for the STM32 MCUs is: $3.72 for 256 Kbytes of Flash in an LQFP64 and $5.88 for 512 Kbytes of Flash in an LQFP144 (Access Line); and $4.31 for 256 Kbytes of Flash in an LQFP64 and $6.51 for 512 Kbytes of Flash in an LQFP144 (Performance Line). The full family starts at 32 Kbytes and distribution pricing in quantities of 10,000 is: $1.80 for a 32-Kbyte Flash MCU (Access Line) and $2.20 for a 32-Kbyte Flash MCU (Performance Line) in a QFN36 package.

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cms/press/news/year2008/p2290.htm

网友:
没找到具体在什么地方

网友:
哈哈,价格在楼主的帖子里

                                 $ $ $ $ $ ¥ ¥ ¥ ¥

网友:
国内价格会高于这个报价吗?

144pin的才6美元左右?

网友:
国内销售除了应缴的税,应该不会高于这个报价

网友:
呵呵

$4.31 for 256 Kbytes of Flash in an LQFP64 and $6.51 for 512 Kbytes of Flash in an LQFP144

512k的144pin stm32不到7美元,看来比2148便宜诶

网友:
真不错,不愧是楼主啊

网友:
国内是不是可能还是要¥65元吧(144Pin)?

加上正常报关及关税费用
可能还是要¥65元吧(144Pin)?
就是不太清楚一般正常报关及关税费用要多少?
请有经验的出来说说

网友:
准备动手!

                                 目标STM32F103ZE

网友:
狼人虎剧

网友:
PSRAM有用过的么?推荐个型号!

PSRAM,假静态随机存储器。

PSRAM

背景:

PSRAM具有一个单晶体管的DRAM储存格,与传统具有六个晶体管的SRAM储存格或是四个晶体管与two-load resistor SRAM 储存格大不相同,但它具有类似SRAM的稳定接口,内部的DRAM架构给予PSRAM一些比low-power 6T SRAM优异的长处,例如体积更为轻巧,售价更具竞争力。目前在整体SRAM市场中,有90%的制造商都在生产PSRAM组件。在过去两年,市场上重要的SRAM/PSRAM供货商有Samsung、Cypress、Renesas、Micron与Toshiba等。

基本原理:

PSRAM就是伪SRAM,内部的内存颗粒跟SDRAM的颗粒相似,但外部的接口跟SRAM相似,不需要SDRAM那样复杂的控制器和刷新机制,PSRAM的接口跟SRAM的接口是一样的。

PSRAM容量有8Mbit,16Mbit,32Mbit等等,容量没有SDRAM那样密度高,但肯定是比SRAM的容量要高很多的,速度支持突发模式,并不是很慢,Hynix,Coremagic, WINBOND .MICRON. CY 等厂家都有供应,价格只比相同容量的SDRAM稍贵一点点,比SRAM便宜很多。

PSRAM主要应用于手机,电子词典,掌上电脑,PDA,PMP.MP3/4,GPS接收器等消费电子产品与SRAM(采用6T的技术)相比,PSRAM采用的是1T+1C的技术,所以在体积上更小,同时,PSRAM的I/O接口与SRAM相同.在容量上,目前有4MB,8MB,16MB,32MB,64MB和128MB。比较于SDRAM,PSRAM的功耗要低很多。所以对于要求有一定缓存容量的很多便携式产品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目前发展现状:

东芝(Toshiba)、NEC Electronics和富士通(Fujitsu)三家公司日前共同提出PSRAM (Pseudo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第四版的标准接口规范,也称之为CSOMORAM Rev. 4 (COmmon Specifications for MObile RAM)是用于移动RAM的通用规范。三家公司将各自生产与销售自家产品,产品最快可在2007年3月推出。上述三家公司在1998年9月首次提出通用规范,将堆栈多芯片封装(MCP)通用接口规范共享给包括闪存和SRAM在内的移动设备。随后,他们在2002、2003和2004年分别对其进行了修订,增加了页面模式和突发模式等规格。COSMORAM Rev. 4为Pseudo SRAM增加了双速率突发(DDR突发)模式。

网友:
依据刘老板之前在网站公布的价格来看

101T6的批量价是18元RMB,对应 ST的美元报价是 $1.8

那大概可以推算出 103ZE 是65元RMB左右

网友:
为什么没有具体型号的价格表?

     为什么在ST的网站上没有STM32具体型号的价格表?为什么ST在网站上只写美金价格?为什么不写明人民币价格?STM32在国内销售是否保证人民币价格一定是美金价乘以汇率?如果是国内销售,加上17个点的增值税后人民币价格又是多少?
     我想国内的客户,还是希望看到的是人民币的价格,毕竟ST公司写美金价,然后卖给中国的客户的时候换算不一定跟客户换算的公式一样。那ST公司为什么不在中文网站上写出具体型号的人民币价格(含税),这样国内的客户一看就明白。
     因为我们都知道,货物从美国运到国内,一定要运费和关税,那么ST公司是否保证在网站上提到的STM32的价格是否包含这些?
     总之,一句话,希望ST公司能够给出具体型号的人民币价格,别用什么美金价格来忽悠国人。

网友:
LS知道有哪些公司把芯片的价格明确地放在网站上?

Intel?
Samsung?
TI?
Atmel?
NXP?
Freescale?
Toshiba?

网友:
15楼的不懂香港交货?只知国内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