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STM32都没有PWM模块,靠TIMER模拟的!

楼主:
                                 效果没那么好吧!

网友:
ST的单片机从来就是用Timer产生PWM信号的,已经用了十几年

“模拟”这个词用得不恰当。

楼主可以去看看Freescale的PWM是如何产生的。

不知道你的论断“效果没那么好吧”是什么意思?还有,你所说的PWM模块是什么?效果有多么好? (请教如何定义PWM效果的好坏)

网友:
不是模拟!

而是硬件的PWM,何况数字的PWM发生方式本来就是靠定时器的!
楼主理解有问题

网友:
PWM

关于 PWM 的效果,我觉得就是 频率 的范围和精度,以及 占空比 调节的步幅和精度;基于 TIMER 实现的 PWM 在上述两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
不过,如果有限制的两方面都已经能满足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牺牲掉了一个 TIMER 而已;所以,用 TIMER 实现的 PWM 似乎是最多的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 PWM 都必须用 TIMER 来做,另一种方式,可以参考看看 ADUC 的 PWM ;

网友:
STM32的每一个Timer都有至少四个通道,可以至少产生4个PWM输出

如果只需要产生一个PWM输出,那么其它通道还可以做其它用途,并不是楼上说的“牺牲掉了一个TIMER”;况且在STM32中有多达6个Timer,最多可以产生30路PWM输出

网友:
re

用波形模式就可以了..
反正不消耗资源..

网友:
波形模式?还没用到哦,新手;

前面提到的 牺牲一个 TIMER 是泛指,并不是特别针对某个 MCU ;
STM32 还不熟,准备这两天放假熟悉熟悉;

网友:
呵呵,绝大多数芯片的PWM模块都是利用TIMER的!

都会占用至少一个TIMER,
但是PWM波形的产生绝对是全硬件的,因此不能说是“模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