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II可以仿真大容量的stm32吗

楼主:
                                 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
需要更新内部固件程序,目前还不支持

                                 估计下个月会有结果。

网友:
希望香主即时发布

                                 这么说现有的 即使更新驱动 都不行吗

网友:
ST-LINK2不支持固件自动升级功能吧?

                                 要用的话,还得整个新的!

网友:
还未考虑如何升级,首先要实现相关功能

                                 随后再考虑升级的方案。

网友:
不知道后续会不会考虑支持RDI?

网友:
支持RDI有什么用?

网友:
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啊

                                 前提是这个开发环境可以支持RDI调试接口。

网友:
Re:

还是用J-Link为好..

网友:
st-linkII 最大可以彷真多大的stm32?

网友:
11楼:都可以,请看2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