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MPER(中文手册上叫侵入检测)到底有什么用啊?

楼主(2008-06-04):
TAMPER(中文手册上叫侵入检测)到底有什么用啊?
我一直不清楚TAMPER(中文手册上叫侵入检测)有什么用啊?
检测
手册

网友A:
侵入检测的作用就是监测侵入事件
当用电池维持后备寄存器内容时,如果在这个管脚上检测到电平变化,就会把后备寄存器的内容清空,以保护重要的数据不被非法窃取。

网友B:
关闭监测侵入事件
要保证任何时候后备数据区都不能被清空, 这个引脚应该如何处理, 如何关闭监测侵入事件?

网友C:
只要不使能侵入检测功能即可,该引脚可以做任何用途
请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

网友D:
感谢香版主,问一下,你有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