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EK_SMT32F调试警告信

楼主:
各位请帮我看一下,当程序down时芯片ram启动运行后,每次IDE的break或reset后都出现下面提示信息,这是咋回事啊.请热心人解答,谢谢了
Fri Dec 21 20:04:36 2007: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1024 bytes used out of 1024).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网友:
CSTACK设置太小啦,在.XCL文件中设置。

网友:
谢谢ls提示,ok了,可是,原来的400,200,现丰100,不是小了?

原:
//*************************************************************************
// Stack and heap segments.
//*************************************************************************

-D_CSTACK_SIZE=400
-D_HEAP_SIZE=200

-Z(DATA)CSTACK+_CSTACK_SIZE=RAMSTART-RAMEND
-Z(DATA)HEAP+_HEAP_SIZE=RAMSTART-RAMEND

参照manley的程序,改为:
-D_CSTACK_SIZE=100
-D_HEAP_SIZE=100

-Z(DATA)CSTACK+_CSTACK_SIZE=RAMSTART-RAMEND
-Z(DATA)HEAP+_HEAP_SIZE=RAMSTART-RAMEND

再次感谢bluearia,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哦,LZ应该是在OPTION中没有设置.XCL文件的原因

LZ应该是在OPTION中没有设置.XCL文件的原因,下载到RAM中时使用默认的lnkarm_ram.xcl,堆栈使用的长度是0X100,0X100. 而在lnkarm_flash.xcl中,堆栈使用的长度是0X400,0X200.

没看到LZ是下载到RAM运行,LZ出现的问题应该是RAM空间不够程序运行的原因,而定义的堆栈长度大了。

网友:
改了还是不行

原来下载可以的,现在又不行了,用万利带的
光盘上的例子,一点不改都不行,我刚拿到板子
时试过是可以的,EWARM也重新装过,不知道那里
的问题。

网友:
5楼是否更新了驱动?

网友:
数据堆栈太小了

数据堆栈太小了

网友:
驱动改了也不行

改了也不行啊,数据堆栈的大小在xcl文件里面设定
的吗,

网友:
遇到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没?

网友:
跳线的问题

调试时需要将boot0跳到1,这应该是万利没说清楚,搞的我问了很久,
我还以为没人遇到这个问题的,如果不改变跳线,只可以下载几次,
在IAR中选STM-32F时会死机,选CORTEX-M3则会出现“cstack"
这样的错误信息。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弄好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是象10楼说的那样解决的吗?

网友:
往大里改

-D_CSTACK_SIZE=1000
-D_HEAP_SIZE=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