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连接STM32单片机:10-pin的可以吗

楼主(2008-05-23):
ulink2连接STM32单片机:10-pin的可以吗
uLINK2里面已经提供了一个10-pin的arm接口,但是没有STM32的JNTRST的连线(20和14针的都有)。刚做的板子是14针的 jtag和swd连接都没有问题。但是新板子的空间很小,考虑换成10针,但是不知道JNTRST会不会影响jtag和swd?这根线具体的用途是什么?
我试图把14针上面的jntrst剪断,好像不行...请问 有人用过吗
接口
影响

网友A:
没有问题,我现在用了5根信号线,一切正常的

网友B:
你那五根线swd也没有问题吗

网友C:
SWD我没用

网友D:
楼上也说说到底是怎么可以了
给别人一个借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