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果使用有源晶振,有此必要吗?

楼主(2008-06-12):
STM32如果使用有源晶振,有此必要吗?
为了提高精度和稳定性,使用 有源晶振。
大家认为合理吗?
晶振
稳定性

网友A:
只要成本不敏感,合理得很哪~~~~~~

网友B:
有源晶振 内部是何种电路?
有源晶振 内部是何种电路?
它比 一般晶振跟芯片连接的方法,优势在于哪里?

网友C:
稳定的很
价格高自然有其道理

网友D: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 STM32 内部有个CSSI,叫时钟安全系统。STM32由 内部8MHZ RC启动,然后切换到外部4-16MHZ晶振。 如果外部晶振被检测到错误,CSSI可以把时钟切换到内部的8MHZ上。
因此我想问:使用外部比较贵的有源晶振是否合理?

网友E:
使用有源晶振与内部的CSSI有何关系?
你的目的不是要考虑精度和稳定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