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IAR中仿真STM32F时怎么查看我的延时程序占用了多 ...

楼主(2008-06-07):
请问:在IAR中仿真STM32F时怎么查看我的延时程序占用了多长时
AVRSTUDIO中有STOPWATCH,在IAR中没找到.
延时
程序

网友A:
俺也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B:
在IAR的帮助文件中有介绍
"ARM Embedded Workbench User Guid"中搜索"Profiler"

网友C:
我按照帮助的说明试了一下
没法测时间,是不是因为ST-LINK不支持这个功能啊?

网友D:
JLink也是这样吗?
也有可能是因为ST-LINK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E:
软件仿真时能看到有信息了,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F:
这个耗时怎么算的
顺便问下: 总线速度为1MHZ时,1时钟周期是1u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