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stm32,IAR4.42编译例程正常,点DEBUG不下载程序,又编译一遍.

楼主:
                                 如题,如何解决

网友:
sk-stm32,IAR4.42编译例程正常,点DEBUG 不下载程序,又编译一遍.

如题,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Flash loader设置的对不?

网友:
我用的是万利的最小系统套装,硬件应该没问题,RAM-DEBUG同样现

网友:
如果是点击DEBUG按钮没有反应,那我碰到过

                                 经常在debugger的driver设置从jlink换到STLINKII后,按debug按钮就没有反应了,把IAR关掉重开就好了。

网友:
你在论坛里找一下

                                 <如何使用STM32的软件库在IAR的EWARM(4.42A)下进行应用开发.pdf>那里面写的很详细,每一步都有图.

网友:
debug后reset无效?

要断电一次,重新供电以后,板子才能正常跑,reset也正常。
你们都是这种情况么?

网友:
程序中是否把JTAG端口当成GPIO口了?

                                 这样JTAG端口不起作用,当然会不能Reset。如果这样,请用RAM启动方式擦除程序即可解决。

网友:
也遇到过5楼的问题

网友:
把flashloder勾上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IAR软件的问题,

不是JTAG口的问题,
我用最小系统带的四个LED闪的程序DEBUG也是同样现象.
另外,IAR 编译完后WORKSPACE窗口中文件后面的小红点应该消失,而
我的IAR编译过程中逐个消失,全部编译完成后又都出现,不知为何.

网友:
请手工地把所有生成的文件删除

即删除所有DEBUG目录下的文件。

很可能是保存中间文件的目录是只读的。

网友:
正如斑竹所讲,目录都是只读属性,全部删去后可以下载调试

但有一新问题,调试完退出调试界面后再次DEBUG,又恢复以前故障,几个生成的
目录还是只读,不知道如何改变设置使生成目录属性不是只读.

网友:
在WINDOWS里先把例子程序的整个目录属性改成非只读

网友:
re:程序中是否把JTAG端口当成GPIO口了?

版主:我还是不明白,reset怎么会受jtag影响呢?
我测了reset电平,确实拉低了,但mcu就像没复位。
看样子就是插着jtag的缘故(st-link2),
拔掉usb,重新接上供电,reset正常了。。。。

我试了几个demo,用官方库里的一个gpio demo也这样,这个demo只点4个led,
也只设置了4个gpio为输出,其他gpio都作为模拟输入。

不知道我有没说明白。。。。

网友:
楼主把工程选项中,link的两个override勾上试试

网友:
根据15楼描述的情况,这不是ST-Link2的问题

请把JP1上标示nRESET的跳线帽拔掉即可解决问题,JP1在电池旁边。

之前我以为是ST-Link2的Bug,查了一下可以解决。

网友:
LINK的两个选项选中,生成的文件夹属性仍为只读.

                                 不知IAR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设置全在option中

主要设compiler,linker,debug几项,
对照光盘中的教程能搞定,多试试。
我这里设置没问题,生成的文件也不是只读的。

你load一个万利提供的demo,看看它的设置就ok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最近我也经常有这种问题出现:
有几个文件编译完了,没有错误。然后点击debug的时候,他还是会重新编译,而且,在WorkSpace上的右侧那几个文件有个小红点。其实问题就是你那几个文件,或则包含的文件中,有一个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比你现在的时间要早,所以才会这样。 比如,你有个文件是2013你修改的(文件的属性标的是2013),而你当前的时间是2012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大概那个文件,随便输入什么东西,空格也行。然后保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