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2C

楼主:
STM32的I2C的状态寄存器SR2总是提示“总线忙”,SR2的bit1总是为“1”,是怎么回事呢?
端口时钟、I2C时钟都打开了;端口配置为AF+OD输出;SDA和SCL端口初始化为高电平

网友:
做过什么操作?

网友:
还没有进行什么操作

                                 还没有进行什么操作,在这些初始化后,设置了一个断点,就发现SR2的寄存器的bit1被置1了。

网友:
加外部上拉了吗?什么外部I2C器件?

                                 对应的I/0口是否配置成AF_OD模式?

网友:
加了上拉

加了上拉,器件是AT24C256,IO配置为了AF_OD模式

网友:
初始化的代码?

网友:
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I2C2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 ENABLE);

  /* Configure I2C2 pins: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2, ENABLE);

  /* Apply I2C configuration after enabling it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A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 100000也不行,PCLK1为18000000Hz */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这里设置断点,SR2的bit1为“1”

网友:
你在配置以前 先初始化一下 看看

网友:
感觉跟初始化没多大关系!

下面事NXP 和 ATMEL的 ARM7 I2C(TWI)的初始代码。
//==========================================================================//
void LPC_I2C0_Configure(void){

    LPC_BASE_PCON->P_CONP |= PCI2C0; //turn on power to I2
    LPC_BASE_PINSEL->PIN_SEL0  |=(PA2_AS_SCL0  + PA3_AS_SDA0);
    LPC_BASE_I2C0->I2C_SCLH =14;
    LPC_BASE_I2C0->I2C_SCLL =14;
    LPC_BASE_I2C0->I2C_CONCLR = I2C_STAC | I2C_SIC | I2C_AAC |I2C_STO| I2C_ENC;//0x6c
    LPC_BASE_I2C0->I2C_CONSET = I2C_EN| I2C_STO;

}//end

void InitTwi(void)
{
    AT91F_TWI_CfgPIO();          //配置TWI的TWD和TWCK管脚 AT91F_PIO_CfgOpendrain(AT91C_BASE_PIOA,(unsigned int)AT91C_PA3_TWD);
    AT91F_TWI_CfgPMC ();                      // 使能TWI外围时钟
    AT91F_TWI_Configure (AT91C_BASE_TWI);      // 将TWI设置成主模式
    AT91F_SetTwiClock();                       // 计算、设置时钟发生寄存器
    //AT91F_TWI_DisableIt(AT91C_BASE_TWI,0xffff);
}

网友:
请参考ST提供的例子:I2C/Example5

                                 这是一个操作I2C EEPROM的例子。

网友:
碰到过同样问题,无解

   前段时间参考I2C/Example5,在103C8T6芯片上操作AT24C02芯片,用硬件I2C接口库函数,经常发现死机现象,一直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改用模拟I2C。
   个人认为ST提供的I2C操作库函数,很多地方采用死等状态的方式可能有问题,容易导致死在I2C程序中

网友:
已参考Example5

之前一直用模拟I2C,后来想用硬件I2C。

本来就参考了Example5

昨天又试了一下,初始化I2C2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初始化I2C1没有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目前我们板上的I2C1的端口用做其他用途,没有割断走线去试I2C1

网友:
例子中是在初始化之后使能相应模块,而你是在初始化之前

                                 改一下试试。

网友:
I2C很简单的,楼主对STM32的 I2C没摸透。

                                 贴一下 I2C的程序吧!分析一下。

网友:
单步运行OK,全速运行不OK

程序单步运行,读写都OK,一旦全速运行就不OK了
以前有高手讨论过该问题,但是现在好像搜索不到以前的帖子了...

网友:
OK是什么意思?不OK是什么意思?

你的读写流程是什么?读几个字节?写几个字节?

OK是什么意思?操作多少字节?

不OK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有问题?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速度问题?

网友:
应该是外设响应速度跟不上

                                 对eeprom读写完一个数据包之后,加20us左右的延时,就可以连续读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