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用STM32F定时器最简单的定时溢出功能

楼主:
我就想用STM32F定时器最简单的定时溢出功能,我应该配置哪几个的寄存器?
我执行了如下初始化程序,TIM2_CNT竟然不走
void TIM2_config(void)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初始化时间基单元]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1000;//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时钟的预分频数=0x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TIM_ClockDivision 配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配置TIM的预分频数]*/
  TIM_PrescalerConfig(TIM2,3600,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TIM2,1分频,预分频数立即载入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2,ENABLE);
            /* TIM IT enable [使能TIM2比较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网友:
其他部分的初始化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Enable USART1, GPIOA, GPIOA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配置优先级组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gloa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
比较定时模式没有配置吧

比较定时模式没有配置吧

/* TIM Output Compare Init structure definition */

typedef struct
{
  u16 TIM_OCMode;          /* Timer Output Compare Mode */
  u16 TIM_Channel;          /* Timer Channel */
  u16 TIM_Pulse;           /* PWM or OC Channel pulse length */
  u16 TIM_OCPolarity;       /* PWM, OCM or OPM Channel polarity */
} TIM_OCInitTypeDef;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2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4AF;//预置周期计数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EA5F;  //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ClockDivision 配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Output Compare Timing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0;
  TIM_OC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配置TIM的预分频数]*/
  TIM_PrescalerConfig(TIM2,3600,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TIM2,1分频,预分频数立即载入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2,ENABLE);
            /* TIM IT enable [使能TIM2比较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网友:
我调过比较定时的例子

                                 现在就想用溢出定时。

网友:
如何判断“TIM2_CNT竟然不走”

                                 TIM_PrescalerConfig(TIM2,3600,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预分频数是否太大?

网友:
是不小,我是要定时1秒用的

网友:
没开时钟,童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这个网站做的真他妈的垃圾头顶了。

第一回看到个回帖还要标题的,就一个普通的论坛,还要实名论证。J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