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有没有计划增加有ETHERNET的芯片?

楼主:
                                 st32有没有计划增加有ETHERNET的芯片? 因为LUMINARY的公司没有使用过。所以在公司质量认证体系中没有他,但是ST是在体系中的。公司想做串口转以太网的适配器。

网友:
什么时候?

                                 ST是我们公司认证过的公司,如果没有计划推出,只能改选LUMINARY,但是这个公司是没有认证过的。采用的过程非常的麻烦!而FREESCALE出的RAM都比较小。只有32K。

网友:
你可以选择STR912FA

STR91x微控制器选型手册

这款产品的Flash有256KB、512KB、1MB和2MB等,RAM达到64KB和96KB,3个UART,而且还有免费的TCP/IP协议栈,非常适合你的需要。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101.html

网友:
STM32肯定要出带Ethernet的芯片

                                 但我不能透露什么时候出。

网友:
谢谢!

但是STR91X关注过,价格昂贵。在低成本竞争的这个时候,简直是无法生存的。而且STR91X的功能太多,不适应我的产品。量因为比价少,年也就需求7K的量。

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空间太小。只能在35mm*35mm的空间内制作。

可能改选FREESCALE的吧!他也是认证过的公司。

网友:
楼上打算用Freescale的哪个型号?

网友:
STR912免费的TCP/IP协议栈以怎样的形式提供?

                                 是提供源代码,还是库函数的形式?

网友:
型号如下

可能使用MCF52236。
256K flash 32K SRAM
现在再研讨这个SRAM是否足够。这个芯片包括ethernet mac+ethernet phy
LQFP 80 pin 或者BGA 封装。
现在已经去询价了。

STR91我也会让我们的销售去询问价格。因为年量是7K,11K, 12K 三年的销售情况。

网友:
STR91不包含PHY

                                 ST的,STR91不包含PHY,我们需要的单芯片解决方法。这种估计只能等STM32了。

网友:
你的项目,用ATMEL的ARM就可以了。

网友:
回8楼:我没有研究过,你可以在ST网站看看

网友:
回11楼

ATMEL的我看过了。
好像也没有单芯片解决方案
对于TCP/IP lean 系统还是要增加一个PHY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