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仿真器可以在KEIL下用吗?

楼主:
                                 因为准备用STM32F103CB,想要一个仿真器。想在U-LINK和J-LINK中选一个,芯片商那说J-LINK性能要好一点的。我是要想在KEIL下开发,所以来说请教一下:J-LINK仿真器可以在KEIL下用吗?

网友:
呵呵,您要在Keil下做,肯定得选ULINK2

网友:
可以的。。。

MDK中国版在3.21就支持J-link了。最新的3.22还支持ST-link II.
--------------MDK 3.21更新------------------------
1.增加了如下的调试接口:
  ULINK ARM Debugger
  ULINK Cortex Debugger
  RDI Interface Driver
  Altera Blaster Cortex Debugger
  Luminary Eval Board
  Signum Systems JTAGjet
  J-LINK/J-TRACE

下载地址: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484
-----------------------------------
*****************MDK 3.22 *******************
1.增加的设备支持:
    Atmel AT91SAM9Rxx
    Cirrus Logic CS7401xx-IQZ
    Luminary Micro LM3S576x, LM3S5752, LM3S5747, LM3S573x, LM3S5662, LM3S5652, LM3S5632, LM3S3759, LM3S3749, and LM3S3739
    NXP LPC32XX and LPC2460
    STMicroelectronics STR912FAZ4X, STR912FAW4X, STR911FAW4X, STR911FAM4X, STR910FAW32, and STR910FAZ32
2.修改了NXP LPC23XX/24XX的头文件库
3.增加了ST-LINK II的调试支持 ***********/////////
4.增加了对Cortex-M3 内核芯片的RTX Event Viewer 的支持
5.增加了MCBSTM32: STM32 FLASH OPTION BYTES PROGRAMMING
6.增加了ULINK2对Cortex-M3的SWV功能的调试
7.增强了使用GNU在MDK下调试M1,M3,ARM7,ARM9的调试功能( Using μVision with CodeSourcery GNU ARM Toolchain.)
8.增加了大量经典开发板例程
下载地址: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486
————————————————————————————————
相关链接: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486

网友:
re

为什么J-LINK RDI居然会不支持STM32?..J-FLASH中居然只有103RB一个型号的?..怪了..

网友:
Jlink比ulink(包括ulink II)性能强很多。

                                 但jlink在KEIL下通过RDI方式不支持cortex m3,据说现在新版本keil直接驱动jlink了,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可以支持cortex,请用过的告知?

网友:
re

就算keil直接支持jlink..也肯定没他的RDI好..
用RDI的Flashloader下的很快.还可以设置无限断点.

是不是M3被自家的ULINK2垄断了?

网友:
ULINK2其实也很好用!

ULINK2其实也很好用。
从速度数据上ULINK2比J-LINK稍微慢一点,但是实际上大家用过ULINK2来调试和烧写,并不会觉得很慢,基本上主观感觉差距也不大。
我想速度不一定是关键吧,关键是ULINK2还提供了很多其他仿真器不具备的功能:
1.RT-AGENT   实现ARM7,ARM9的on the fly 调试。
2.Trace功能  针对CORTEX不需要其他硬件TRACE工具,就可以实现TRACE功能。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具备此功能的仿真器。这也是MDK和ULINK2的非常大的特点,这在国外用的很多,只是很多中国工程师还没有使用这种功能的习惯。
KEIL的应用文档:http://www.keil.com/appnotes/docs/apnt_197.asp

这些都是相当强的功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当然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哦呵呵。。哦呵呵。..

相关链接:http://www.keil.com/appnotes/docs/apnt_197.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