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1R8用6M的外部晶振不行啊

楼主(2008-06-24):
STM32101R8用6M的外部晶振不行啊
我的STM32101R8用6M的外部晶振后,串口输出的都是乱码,换成内部的HSI后,正常工作,
问一下, 是不是STM32101R8只能用8M的晶振, 不能用6M的啊, 还是我的6M晶振有问题啊,
晶振
工作

网友A:
时钟频率变了,程序设置也要改呀

网友B:
香主, 能说一下, 需要设置哪几个地方吗?
倍频我设了6倍,6*6=36MHz,还有别的地方要设置吗?

网友C:
汗。。。老懒哦楼主

网友D:
5楼说的我知道,改了也不行,

网友E:
是否选择了使用HSE?否则你用的还是HSI

网友F:
FLASH 等待周期
芯片型号:STM32F103C6T6
现象:外部晶振不能到72M,内部8M可以
解决方法:对FLASH加上等待周期。
原因:可能是FLASH工艺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