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功耗问题

楼主(2008-06-22):
STM32功耗问题
运转一个系统 段式LCD + 按键 + D/A输出 + STM32
整个系统不能超过3.8mA..请问各位评估是否能实现?
我怎么看DATASHEET中的STM32在8MHz时还有6-7个mA这么大.
按键
评估

网友A:
你这个怎么不用430哦!
4xxx系列对你完全满足哦`

网友B:
D/A输出怎么搞?
D/A输出怎么搞?
4~20mA?

网友C:
STM32@8M Hz
STM32跑在8M Hz,想省电,需要把代码放在RAM里面跑才行,代码在Flash里面跑肯定耗电比较大,两者相差有好几毫安

网友D:
re
3楼: 是 4 - 20 mA.
4楼: 您开玩笑阿..stm32 ram那么小..-_-
觉得这功耗也太大了吧..好象什么低功耗模式不怎么可取..

网友E:
re
香主老大不给点意见阿..

网友F:
你已经分析过了,可能这个产品不适合你这个项目
如果你的要求是平均功耗,而且系统可以工作在走走停停的方式,STM32也许还适合,否则很可能这个产品不适合你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