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实现核心时钟与flash匹配?

楼主:
                                 flash最大读取速度为20mhz,而核心为72mhz,nxp的lpc系列有MAM  128位预取来实现,STM怎么实现,我没看文档里有啊

网友:
STM也有预取和延时

STM也有预取和延时
关于flash program的文档里面有

网友:
楼主您的在论坛里找找 您的问题有人回答

                                 相当精彩   去精华帖找

网友:
STM32的Flash最大读取速度为24MHz

所以当CPU频率小于等于24MHz时,设置Flash为0等待;当CPU频率大于24MHz并小于等于48MHz时,设置Flash为1等待;当CPU频率大于48MHz时,设置Flash为2等待。

下面这个帖子有对Flash访问的分析:STM32从Flash中运行程序的时序分析

网友:
所以,STM32真正达不到( 72MHZ )90 MIPS!

                                 就是因为FLASH太慢了! 可以改为 SRAM中运行! 把代码放到外部SRAM、SDRAM中运行就快了。

网友:
6楼误解,不要误导

请看下帖的13、14楼的分析:STM32从Flash中运行程序的时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