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万利的板子调试CAN成功了?我实在是搞不出来了

楼主:
我实在是搞不出来了,在normal模式下,和zlg的can模块怎么也通不上,双方都能发出同步信号,但不能建立连接。是我的波特率不对?怎么用示波器验证一下呢?希望有测试成功的人,吧代码发一份给我,不胜感激。
swing2005@sohu.com

网友:
我也想试

                                 我也想试,可找不到成功的范例,为这还买了两块万利的开发板.好象征ST的人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让人失望.

网友:
庆祝

我终于搞出来了,使用中断方式发送和接受,500K,发了100帧数据大概用了23ms。
can的收发器不能使用82c250,电平不对,但是st自己的l9616就可以,也是5V的。换了收发器后,通讯正常了,和zlg的can设备通讯,高速大量的数据,没有丢包。
高兴!

网友:
祝贺

万利板上的是 82c250 还是 l9616?
试验程序可公开吗?
谢谢!

网友:
兄弟,

能否再说说为什么板子上配备的82c250不能用?

还有,你是和 zlg的 232转CAN的模块通讯吗?

网友:
82c250

                                 看 datasheet,82c250 也是 5V,不知 8 号脚接法有无问题?

网友:
区别

仔细看了手册,两个芯片 8 号脚有区别, 在接高电平时,l9616 可低速收发,
但 82c250 转入备用状态.
LZ 可否试验把 82c250 8号脚接地能否收发?

网友:
刚看到

                                 刚看到,没有做实验。8脚是斜率电阻,小于1.5k应该是高速模式。82c250在3.3V下,rx脚的信号非常弱,不能建立连接

网友:
万利的板子用的2,6脚, CAN标准是2,7

                                 注意跳线呀.

网友:
难道两边的收发器电平不一样,也会导致通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