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STM32F103上成功实现IAP的兄弟?

楼主(2008-06-23):
有没有在STM32F103上成功实现IAP的兄弟?
刚到ST的网站上下了个IAP的PDF和例程,是官方给提供的例子,基于他们的开发板的,用的是超级终端下ymodem协议传输,问题是我现在要做的是基于GPRS的IAP,而且他的PDF介绍的是怎么用他的例程和开发板在超级终端下实现IAP,而没有正式的资料介绍他的芯片的IAP功能具体是怎样实现的,请做过的兄弟和香主给指导指导。。。
兄弟
而且
GPRS
开发
资料

网友A:
下了个STM32F10xxx Flash programming.pdf
正是这个东西,开始研究了。。。

网友B:
已经成功下载了。
已经成功下载了,只是每次下载都要设置一下BOOT的跳线,比较麻烦。回去更新3.22直接用stlink ii了。

网友C:
要实现远程下载,无人控制的
所以boot0和boot1要用电路来控制,另外你在实施IAP的时候目标代码是通过什么接口下来的?我想这样设计,在电路上加个128K的FLASH,首先通过用户程序把要更新的目标代码数据保存到FLASH里,然后给boot0和boot1配制成从SystemFlash启动,然后给一个复位信号,从SystemFlash启动后就把保存在FLASH里面的代码数据写到用户FLASH区里,然后给boot0和boot1配制成从UserFlash启动,然后给一个复位信号,整个IAP实施完毕,楼上看我的设计思路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D:
你这是
强把ISP的瓜扭成IAP,呵呵。

网友E:
楼上什么意思?
难道我的设计思路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