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城版主求救---为什么STM32F103LQFP48PCB封装是顺时 ...

楼主(2008-06-25):
香水城版主求救---为什么STM32F103LQFP48PCB封装是顺时针的?
香水城版主求救---为什么STM32F103PCB LQFP48 封装是顺时针的?
见下图
顺时针
封装

网友A:
Bug
估计是画错了,和前面的引脚图对不上

网友B:
我看了实物,应该是图画错了

网友C:
老大,那是底图,是从底面看上去的

网友D:
re:4楼: 老大,那是底图,是从底面看上去的
为什么在同一个文档里面LQFP64和100的都是逆时针的啊?

网友E:
文档中画反了!!
谢谢楼上各位。
已经反映给负责文档的同事,下一版本将更正。

网友F:
赶紧改正手册

网友G: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
面壁思过,我也认为是底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