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简单的问题stm32怎样加密啊?

楼主:
                                 rt!还有现在大陆有stm32f103xcde销售吗,价位怎样?谢谢!

网友:
还有usb能不能读写u盘

网友:
stm32不支持USB主机,所以不能读写U盘

网友:
谢谢!资料上介绍是超强加密,我用MDK怎样加密啊

网友:
ST有个文档

PM0042
Programming manual
STM32F10xxx Flash programming

这里介绍的非常详细,可以到ST的网站上下载。

网友:
严格地说楼主说的是上锁,不是加密

5楼给出了上锁所需的信息来源。

你也可以做加密,因为每个STM32芯片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也就是说全球没有2个STM32芯片是相同的。你可以用这个唯一的编号进行你需要的加密。

网友:
老大,“唯一的编号”哪个文档有说明?

网友:
STM32的隐藏资源

据我所知,STM32还有不少不为人知的未公开资源,例如唯一ID,硬件CRC32模块等。
看来这些是面向高级客户的,一般客户不容易拿到。

网友:
STM32技术参考手册——RM0008

网友:
硬件CRC模块的说明在RM0008的第3章

网友:
不错不错

                                 看到官方文档的确是个好消息!

网友:
是所有的STM32都有CRC功能吗?

网友:
YES

文档中写的很清楚:

3 CRC calculation unit
Medium-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32 and 128 Kbytes.

High-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256 and 512 Kbytes.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the whole STM32F10xxx family,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网友:
用ISP软件读出的 PID:06410041

用ISP软件读出的 PID:06410041
是32的的唯一ID吗,资料上好象说96位来着

网友:
那个好像是JTAG ID的后边的部分

Info:    52 266 jtag.c:1396 jtag_examine_chain(): JTAG device found: 0x3ba00477 (Manufacturer: 0x23b, Part: 0xba00, Version: 0x3)
Info:    53 266 jtag.c:1396 jtag_examine_chain(): JTAG device found: 0x16410041 (Manufacturer: 0x020, Part: 0x6410, Version: 0x1)

那个不是0x16410041吗?

UID见: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3&t=3005813&tp=%u72EC%u5BB6%u62AB%u9732%uFF1ASTM32%20SYSTM%20MEMORY%u5185%u5BB9%u8BE6%u89E3
位于System Memory的后边部分

网友:
我的确实是PID:06410041

                                 我的确实是PID:06410041,不是:16410041

网友: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QQ9272078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

网友: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