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让ST找twentyone,把CORTEX-M3加到H-JTAG里去。

楼主:
13楼: 还不是最终的版本

目前的这个驱动还不是最终的版本。先放出来让各位网友使用测试,有问题的话,我们将继续改进和完善。

其他的版本,包括以前的3.22版本,都没有支持ST-LINK-II. 原因就是这个驱动刚刚在内部测试完。

这个驱动的完成(还未最终结束),得益于ARM, Embest的大力支持,目的是能够让大家对STM32有个好的入门工具。在做具体项目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购买正式版的Ulinl2。
----------------------------------------------------------
“在做具体项目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购买正式版的Ulinl2。”我个人认为ST在做ST Link2驱动的同时,也应该找twentyone,把CORTEX-M3加到H-JTAG里去。

---------------------------------------------

说ST LINK2不

网友:
crossworks 直接支持wiggler jtag调试cortex m3

                                 crossworks 直接支持wiggler jtag调试cortex m3

网友:
使用OpenOCD对并口JTAG的支持的话

就可以直接支持STM32了。
诶,怎么我做O-Link时,没有人资助啊

IAR可以支持OpenOCD,但MDK不支持

网友:
还是HJTAG好!

觉得twentyone是比较务实的人。
至于simon21ic你,就不说了。

网友:
很荣欣那我和2@1比啊

                                 LS教训的是,以后没事不要随便玩开源,哈哈

网友:
LS的工具要是做得有21的那么好用,耐用肯定有人支持你

                                 21的工具虽然不开源,但绝对好用+耐用,反正我觉得比一些收费的xx好用。

网友:
二楼的意思。。

                                   可以用crosswork+wiggler调试STM32?

网友:
HJTAG是无法开源的

因为他使用的RDI接口的资料是ARM公司私有的

O-Link才刚刚完成,也只测试过AVR,STM32和LPC 3种芯片(我这里就这3种),不过还好目前都能支持。不过以目前使用的USB接口的协议,是无法支持ARM11和xscale的高速JTAG接口了。
一个工具的完善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网友:
usb & jtag

                                 USB protocol 和 ARM11和xscale的高速JTAG接口有影响吗?

网友:
有影响,因为USB命令接口只针对8位的数据

所以如果有一些JTAG命令无法规整到8位的话,就无法操作(O-Link完全使用硬件spi接口模拟jtag接口,所以数据一定是以字节为单位)
当然,如果使用和JLink类似的协议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可以容易的规整到字节为单位)。但这样就违反了JLink的协议了。

网友:
按照st网站上地介绍

按照st网站上地介绍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nchtml-pages-stm32_tools.htm
应该是可以地.

反正,crossworks能很好的用wiggler调试luminary芯片,同时cortex m3,没有不能调试stm32地理由.

不过用crossworks调试arm7真的很流畅,比iar,keil下用hjtag爽多了.

注意crossworks的工程项目只要不建立在中文目录路径下,crossworks使用起来非常稳定.

网友:
对阿

                                   当时周立功说可以用crossworks+wiggler调试流明的片子时,我就在想都是针对内核的工具,为什么不能调试STM32,这应该是可以的,为什么没人试呢?过一阵做个板子试验一下。

网友:
连arm公司本身都有很大一部分的利润来自开发工具

连arm公司本身都有很大一部分的利润来自开发工具.

更何况一些编译器厂商,代理商.

廉价的调试工具他们绝对不会推广的.

其实wiggler在crossworks调试速度很快,非常好.

话又说回来,zlg的lm-link无非就是群星公司出的开发板的一部分,主要就是个ft2232 usb转jtag协议的芯片,zlg使了个障眼法,加了一片可编程的硬件电路,让大家看不清而已,却为已被网上的牛人把电路解了出来.

估计st-link也差不多.

调试器这个东西,编译器厂商最重要了,他们要是不提供不支持调试接口,一切全是白搭,

所以,几乎所有的编译器厂商都利用对调试接口的垄断,卖调试工具,估计这是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利润来源.

还真没见过那个编译器厂商,公开其调试接口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