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LITEU05的LITETIMER可以RealtimeClock和Watchdog同时 ...

楼主(2008-06-29):
ST7LITEU05的LITETIMER可以RealtimeClock和Watchdog同时工作吗
ST7LITEU05的LITE TIMER可以Realtime Clock和Watchdog同时工作吗?
是否只可以选1个?
工作

网友A:
可以同时工作
但是时间基准是相同的。

网友B:
我实验了可以同时工作,有如下问题:
Watchdog设置的是2ms到期,也用Realtime Clock做了2ms的中断,在中断里面喂狗,目前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由于时间基准相同,这样喂狗可能不可靠?如果温度变化时钟变化可以有问题,我用内部的RC 4M时钟。

网友:
绝对不能在中断中喂狗!
设置看门狗的目的就是要在程序跑乱的情况下能够恢复,但程序跑乱时中断仍然可以进入,在中断中喂狗达不到应有的恢复作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可以把Watchdog到期的时间弄长吗?
如果可以让Watchdog到期的时间为150ms,我确实想在主程序里面喂狗。

网友D:
可以,但必须以降低CPU时钟频率为代价

网友E:
那就麻烦了,时钟太慢,AD采样也慢
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不改4M时钟的话,还是这种8脚的MCU只可以这样了。

网友F:
这种8脚的MCU只可以这样

网友G:
谢谢版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