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J调试

楼主(2008-06-30):
SWJ调试
请教ST版主:
SWJ调试接口是怎么样功能,于JTAG有什么区别 ?
怎么样
接口

网友A:
什么芯片?

网友B:
是STM32
1.还有上次问到在调试时候使用SystemRam自举,那么用JTAG下载调试用将BOOT的两个控制位用SystemRam ?
2.下载FLASH程序时,是否将BOOT置FLASH自举模式?

网友C:
STM32的调试接口有三个:SWD、ETM和JTAG
没有SWJ。
SWD是与JTAG具有相同功能的调试接口,但比JTAG使用的管脚少。
2楼的问题1不明确,STM32没有SystemRam自举模式。
2楼的问题2,回答:是。

网友D: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1
上次的帖中请教版主,答复是SRam自举主要是用于调试?那么使用SRAM仿真调试要把BOOT设置成SRAM自举模式 ?

网友E:
5楼的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请看4楼:
这种启动模式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