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再问GPIO的操作

楼主:
     关于GPIO的操作,前面一个帖子香版主已经说明的很清楚了,详见帖子:
关于STM32的GPIO操作疑问

  这个帖子我想问的是:
      如GPIOE的16个IO都被设置成输出,而每次操作仅需要改变低8个GPIO的数据,设新的8bit数据在Newdata中,
      要实现该操作,我想到的操作是(不知道对否):

      ReadValue = GPIO_ReadOutputData(GPIOE);
      ReadValue &= 0xff00;          //低8位清零
      ReadValue |= Newdata;          //
      GPIO_Write(GPIOE,ReadValue);  //改变GPIOE的低8位

      即采用的是传统的读-修改-写的步骤。但这样操作,STM32可直接写操作的优势何在??

       请指点~~~~~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bbsView.asp?boardid=49

网友:
ST不知道有否好办法,AT的可以MASK不需要操作的

                                 位后,对剩下位直接写1出H,0出L

网友:
谢谢~~

                                 还是版主的方法好些。

网友:
固件库怎么没有这样说明呢

库里是这样用的: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0 | GPIO_Pin_15);
给我感觉好像只能这样用,建议修改一下固件库的说明文档

网友:
库的说明文档

这个说明文档有中文的不?
我看英文的库文档完全是一头雾水。
它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资料下载】STM32固件库1.0版使用说明的中文翻译

【资料下载】STM32固件库1.0版使用说明的中文翻译

回5楼:GPIO_Pin_10或GPIO_Pin_15都是宏定义,不用宏常数而使用变量,这个基本的C语言内容,不必在固件库的说明文档中列出,否则说明文档变成了C语言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