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水城STM32的AD转换输入能否是负的信号么?

楼主(2008-06-27):
请问香水城STM32的AD转换输入能否是负的信号么?
如果不能,那么怎么才能对负的信号进行AD转换?? 谢谢 !!!
信号
香水

网友A:
STM32的AD转换输入不能是负的信号
那么怎么才能对负的信号进行AD转换? 我也不知道。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B:
因为我想对交流信号进行AD转换,输入有负的信号

网友C:
抬高,让它永远也变不了负就行了.

网友D:
简单得很
做过DSP C2000 的人都知道,用运放提升电压。

网友E:
用运放做加法或减法电路就可以了
运放之所以叫运放,是因为他能运算,呵呵,看看运放的教科书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F:
我抄来的
相关链接:

网友G:
分析一下楼上的电路
R12是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