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下的编译STM32问题

楼主(2008-07-03):
请教IAR下的编译STM32问题
想用MISRA C规则来检查,Enable MISRA C之后,编译出现下面错误:
[Su003]: in "--misrac=required":
This product is not licensed for MISRA C checking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问题
检查
required

网友A:
你的软件授权不包括MISRA检查的功能
那个提示很清楚,楼主要好好学习英文啊。

网友B:
IAR4.42A打什么补丁才可以支持?
哪个版本支持Misra C检查?
或者IAR4.42A打什么补丁才可以支持?

网友C:
不是补丁的问题,是你的软件没有授权

网友D:
那怎么才能被授权呢?
那怎么才能被授权呢?

网友E:
MISRA检测需要购买正式版本了
免费的Kickstart版本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