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E系列的,最大能支持多大的NANDFLASH?

楼主(2008-07-11):
STM32E系列的,最大能支持多大的NANDFLASH?
系列

网友A:
这个没有规定的!
在大的Nandflash的接口也是一样的!

网友B:
主要支持SLC NAND FLASH
不能支持MLC NAND FLASH

网友C:
从地址分配看是256M x 2
如题

网友D:
目前市面上所有容量的NAND Flash芯片,它们的接口都是一样的
对楼主问题的答案是很简单:没有限制。

网友E:
NAND Flash应该不会映射到Cortex-M3的空间。
对stm32f来说,应该就几个外围寄存器而已吧?
我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