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32是否先要学arm7呢?

楼主(2008-07-06):
学习stm32是否先要学arm7呢?
有单片机基础是否可以直接学习STM32?还是先学习ARM7比较好?谢谢!
学习

网友A:
有单片机基础可以直接学习STM32
不需要先学ARM7。
学了ARM7,如果没有学好基本原理,反而有可能在有些概念上被束缚住。

网友B:
潜心修炼STM32
有单片机基础就可以学习STM32?不知香斑竹有啥资料可以推荐?
唉,英语太差劲了,汗!但愿能够有少量的中文资料呀,谢谢了!

网友C:
目前只有为有经验的工程师做设计用的芯片资料
而没有为初学者准备的入门资料,你可以参考ST提供的例程学习,但最好先把STM32的技术资料看懂才比较容易理解那些例程。

网友D:
没有那个必要! STM32的代码有很大一部了分在ARM7上也可运行
这些处理器都大同小异,差别只在外设和指令集.编程思想什么的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