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芯片的AD精度

楼主(2008-07-15):
请教ST芯片的AD精度
请问一下,ST的16位的MCU的内置AD精度高不高?
芯片
内置

网友A:
什么芯片?

网友B:
我也不太清楚
还没用过,就是想问问看大家用的大体感觉准不准。

网友C:
你要求多高精度的?

网友D:
带DA的怎么都没货

网友:
有没有
16ch * 12bit或10bit的?

网友E:
有:STM32的ADC为12bit
STM32的ADC为12bit,依型号不同有10通道、16通道和21通道,有1个ADC模块、2个ADC模块和3个ADC模块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