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外部总线似乎是很慢的!

楼主(2008-07-14):
STM32的外部总线似乎是很慢的!
读: 最快只能到72/4 = 18Mword/S
写: 72/3 = 24Mword/S

网友A:
写的时序

网友B:
实际上更慢

网友C:
楼主根据时序图做出的判断是对的
但3楼的判断又有何依据?

网友D:
自己根据应用要求 选择对应速度档次的控制芯片
ARM7、Cortex-M3内核都是只有这么快,本来就是价格和性能的中间过渡产品
要便宜选低端的单片机
要更快就选ARM9、DSP、FPGA等更快的
适用就好

网友E:
只是前一阵子好象看到谁写过,STM32的外部总线能到36M
今天刚拿到STM32F103ZE,所以仔细看了一下
TI的TMS320F2812的外部总线读的时候也只能到37.5M/ 150M系统时钟
写也只到了50M 虽然有人声称他做的达到了75M 但很可惜在我这儿没成功!

网友F:
是啊!能上DDR2-800、DDR2-1667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