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的输入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能区分上升沿和下 ...

楼主(2008-07-17):
GPIO的输入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能区分上升沿和下降
GPIO的输入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能区分上升沿和下降沿吗?
漂亮

网友A:
没有硬件标记区分,必须通过其它手段区分

网友B:
可以在中断产生后读取IO的电平应该是可以的对吧?
PWM输入模式的中断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吗?

网友C:
3楼这种办法在速度慢时还可以,速度快了,进中断后也许已

网友:
有没其它好的办法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Timer的输入捕获
当然,上升沿和下降沿一定是成对出现的,只要第一个检测准确,以后的猜也猜得出来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