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真的有BUG!?

楼主:
一个简单的程序

#include "stm32f10x_lib.h"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到处就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然后死机!!!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GPIO_PinSourc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while (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单步运行到此,会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然后就不出来了
}

这个程序在mdk,iar下都能编译通过,不过运行时都会死机,今天测试了一天。这个程序模拟运行可以正常运行,就是不能下载到片子中,
把EXTI15_10_IRQChannel换成EXTI9_5_IRQChannel就很正常!
最后我的结论STM32有BUG,至少我用的这片是的!!

网友:
谁写的程序?

我已经看到你的帖子:问,中断配置

但没有说服力。

网友:
我测试了一天

                                 今天我测试了一天,用各种方法测试,为了测试我都重装系统了,可是还是不行,这个程序是最后精简的程序,但是还是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谁能保证你的程序正确?谁能保证你的程序模拟没有Bug?

                                 我不否认有Bug,但要判定一个Bug,需要有说服力的证据。

网友: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程序

                                 你可以看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而且NVIC_Configuration()函数就在主函数的第二行,不管中断服务程序是什么,都不应该在这里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如果可以,我可以把工程发给你,你可以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
这算是证据吗?

经多次试验,得到一下规律:每次必须用串口把flash的程序全部擦除。这样使用IAR或者MDK写程序,这样才能成功。如果修改了程序,那还需要从新擦除flash,不然就会犯毛病,
我怀疑闪存的某个部分坏了,坏的地方正好存放那个中断向量或者什么的,这是我的猜测。不过我还没擦写几次呢,最多几百次吧

网友:
我建议你换一个板子或者芯片看看.

                                 我建议你换一个板子或者芯片看看.芯片有可能是次品.或者已经残了.

网友:
建议

1,其他的板子也这样么?
2,你可以在 死机 的时候停下来,看看 REGISTER ,也许有帮助;
3,个人觉得 INIT 顺序应该 GPI0-》EXTI-》NVIC ;

网友:
是中断向量放错位置

网友:
有点让我失望

从刚接触STM32时,觉得其功能强大,价格便宜,是个很有前途的芯片。现在让我失望了,但愿是我一个芯片坏了,而不是有BUG,本想打电话问问ST公司技术支持,好半天没发现电话,可惜我这里只有一个板子,不能看看是不是其他有没有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申请样片,我也好再焊上一个试试。
工作也忙了,弄弄其他的了,暂时现放放这个

网友:
呵呵,根据经验,十有八九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求各位个事

                                 我的板子上芯片是STM32F103VBT6,PD14,PD15是按键,PC6,PC5是LED,用中断方式控制LED,不知道哪位大侠有兴趣帮我写个程序,然后把BIN文件传给我,我也好试验一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买个板子虽然钱不多,放在这里也浪费了

网友:
我觉得多半是你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中断程序呢?

"把EXTI15_10_IRQChannel换成EXTI9_5_IRQChannel就很正常!"

换的时候,你中断程序的位置换过没?

网友:
回楼上各位

回 zyok:程序我已经贴出来了,如果有什么问题,还请指出。
回14楼: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中断服务程序吧,还是其他的?但是不管如何,都不应该在配置中断程序时进入中断吧,

网友:
如果你在 RAM 内调试,那必须把中断向量放在 RAM 中,
反之,如果你在 FLASH 内调试,那必须把中断向量放在 FLASH 中.
我也碰到过你的问题,改一下就好!

网友:
我把问题说清楚点,各位大侠帮帮忙

这个我是知道的,而已我也是这样做的,我现在把问题说的清楚一点:
1:软件中不能开 EXTI15_10_IRQChannel中断,否则死机(如上面程序中铁贴出的一样),
2:如果想用 EXTI15_10_IRQChannel中断,必须使先用串口擦除FLASH,不然不管是用MDK还是IAR都会出现死机,
3:死机现象  程序在配置中断时(如程序中所示)就会进入中断。
4:如果我不开 EXTI15_10_IRQChannel中断,整个芯片运行正常,在IAR和MDK下都很正常,
5: 正常的意思是不需要用事先串口擦除FLASH,直接在IAR或者MDK下载可正常工作

网友:
IAR或MDK在下载FLASH之前必然会擦除FLASH

用串口擦除了代码,然后连上IAR或者MDK下载代码调试时,不会有代码先运行。

而直接用IAR或MDK下载调试时,如果板子从FLASH BOOT的,在调试器控制芯片之前必然会有一段代码运行了,这就导致调试时,虽然PC指针指向代码首地址,但可能某些外设和标志位已经处于非复位状态了。

由于你没有详细描述你的死机现象,所以不能判断是什么导致了死机,不过你可以把BOOT改到RAM,看看不用串口擦除直接用IAR下载代码会不会死机,当然死机之后要断电的。

网友:
楼上分析有道理

我选择ram运行,过程及现象如下:
1:断电配置boot
2:配置程序
3:上电下载 正常
4:第一次运行 正常
5:软件复位
6:第二次运行(或者单步运行) 死机

7: 断电
8:重复3~7

和flash运行不一样的地方,
flash运行:程序执行配置中断后,立刻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然后就出来了,
ram运行:程序执行配置中断后,程序跑飞(如图)

死机现象:
实在不好描述,也不知道怎么样描述,就是执行中断配置后整个程序就不往下进行。

网友:
To ESTM32

                                 你的程序有问题,我最近在休假中,没法给你详细讲解,如果你不着急,我上班后给你解决。

网友:
测试通过啊

                                 万利的EV-STM32F,测试通过,顺利进入while

网友:
我真服了

                                 我长见识了

网友:
回22楼

1:这个程序能正常运行,说明我编写的程序没有错误。但是在我机器和一位网友的机器上都不能很好的运行。
2:这个程序第一次可以正常运行(见我上面的相关叙述),但是程序第二次就不能正常运行,不知道你运行过几次,你可以在main()函数里定义一点东西,如int a=0;之类,修改一下,然后从新编译执行,不知道是否还可以正常运行
3:我的芯片是STM32F103VBT6,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
另,感谢你对对本人帖子的关注

网友:
工程删了

                                 为防止和我其他的工程混了,测试了后就删除了啊.我用的就是VBT6,是在RAM中运行的,要是两次运行不一样,是很奇怪的事情,预计不是进了你想要的中断,而是到了其他高优先级别的中断,注意跟踪一下,我曾遇到过进入内存异常中断的情况,有时候是由于设置不当引起的,使用这种库函数时,由于不是操作具体的寄存器,在一些默认配置里很容易出现问题.在你的中断服务程序里合适位置放个断点,看是如何运转的.

网友:
另外

另外,建议在没有配置好设备和GPIO前,不要开放相关中断,以免引起不想要的中断出现.再有问题,明天晚上讨论,白天我连不上外网.正在熟悉这个芯片,打算用它做个测控装置.据说,ST的芯片抗扰能力世界第一,第二是小日本的东芝的片子.反正我把晶体拔下来后STM32还能运行,有个用FREESCALE的DSP的朋友张大了嘴好久没合上.
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18楼已经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提供一个尝试方案供参考

楼主可以试试看以下方法能否解决你的问题,在main()中的所有语句前加2个调用:
  NVIC_DeInit();
  GPIO_DeInit(GPIOD);

网友:
找到症结所在

程序在复位状态下,EXTI_PR寄存器应该为0;且按照手册说明,EXTI_PR寄存器可以被清除为0;
但是在程序中,这两点都不满足。
操作及现象如下:
点击软件复位,EXTI寄存器值不变(我想应该复位为0);
程序中加入 EXTI->PR=0XFFFF;不能清除PR寄存器。如下图
寄存器为什么不能被复位和程序修改呢?

网友:
手册快照

                                 这是手册上的说明如图

网友:
这是IAR调试软件+JLink的Bug

                                 如果使用ST-Link2,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香主

我使用是ST-LINK2,万利公司的,
调试环境分别使用了IAR和MDK,
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现在测试一下使用串口烧写程序,不使用仿真器

网友:
可以结帖了

看看你的运行步骤:
1:断电配置boot
2:配置程序
3:上电下载 正常
4:第一次运行 正常
5:软件复位
6:第二次运行(或者单步运行) 死机

关键问题出在步骤5,IAR调试软件上按软件复位按钮时,在被调试的芯片端并没有出现复位信号,甚至在下载新的程序时也没有出现复位信号;ST-Link2部分解决了后一个问题,既在下载新的程序时对芯片实施软件复位,但ST-Link2并解决不了前一个问题。

希望楼主以后不要轻易就下结论——芯片有BUG,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如果想引起别人注意,也请换一种说法。

网友:
测试结果

确实是ST-LINK2有bug,利用串口烧写程序可疑正常正常执行,
另,为我说STM32有bug道歉,
另外提几点建议:
1、手册问题,在中断部分说的太少,不详细,连寄存器都没有说全,仅仅说了EXTI中断寄存器,上面说让看arm公司的某某手册,最好不要这样,其实我看了,没看懂。
2、库函数V1.0与V2.0不兼容,且没有说明

网友:
这不是ST-Link2的Bug,是IAR EWARM的Bug

                                 使用IAR EWARM + JLink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又说错了

                                 又说错了,抱歉

网友:
怀疑

别总是怀疑硬件的问题
你要是说STM32有问题那下一个测试程序跑跑看不就知道了吗?
脚踏实地的检查修改你的程序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