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软件调试时卡死的问题??

楼主:
        程序用到STM32的TIM1功能,在用MDK软件调试时,发现在运行到TIM1_DeInit()时MDK软件卡死了,单步运行进一步发现程序跳到如下(1)时卡死了,刚开始怀疑是哪个外设时钟没配置好,但检查了好几遍都没发现问题所在。郁闷好久……后来用硬件仿真调试时,这个问题就没了。不得所解,难道这个不能用软件调试??怀疑自己的MDK软件有哪些地方没配置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讨论讨论。
…………………………
void TIM1_DeInit(void)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跳到这一行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TIM1, DISABLE);
}
………………
void RCC_APB2PeriphResetCmd(u32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assert(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1)接着程序到这就卡死了 ,原因???
  }
  else
  {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
  }
}

网友:
感觉还是IAR用着舒服

网友:
工程项目文件

工程项目文件如下,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跑跑,看看可以运行不……我用的版本是MDK2.0的。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9/200797163037842.rar

网友:
我们从来不用软件仿真,直接在硬件上做可以得到最直观的

网友:
问题在于,这个TIM1不能用软件调试吗?

                                 但是偶尔当手头上的硬件资源不足或者程序量比较大时,还是经常要用到软件调试的。问题在于,这个TIM1不能用软件调试吗?

网友:
不过KEIL调试STM32感觉确实是乖乖的

                                 在用ST-LINK II的时候,明明源程序是C程序,可是调试复位总是不能复位在main()函数的起始处,却指向汇编内容。

网友:
我也遇到这类似问题,不知道程序到底卡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