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几张破图,关于STM32ISP~~~~~~~~~~~

楼主:
应要求贴几张,还在继续努力中~~~~~~~~~~~~~~~~~~

网友:
哈哈,太破了,MM都被压扁了

网友:
像huangqi412 这样的鲸鱼腰 怎么会被压扁的呢???

网友:
不错了

已经是最大限度给这个图留地方了,舍不得咔嚓~~~~~~~~~~~

网友:
HotComm全面升级,支持控件绑定及隐藏和信号实时监控等功能

哈哈~~~phoenixmy的HotComm版本太低~~~

菜农已将HotComm全面升级,支持控件绑定及隐藏和打开串口自动禁止控件激活状态功能~~~
RS232电平指示LED做到全面实时监控~~~
最后HotComm目标---几乎不写一句编程代码,只有绑定代码?
控件绑定技术将信号实时监控用于产品,使界面更仪表和人性化?
它使用户代码更加简洁,不会编程也会编写HotComm代码---绑定语句?
例如:?
/*------------------------------------------------------------------------------------------------------------
                    绑定LED信号?
------------------------------------------------------------------------------------------------------------*/
                    GetCtrlVal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RXCHECKBOX, &val);
                    if (val)
                    {
                        HotComm_BindRXLedCtrl (CommPort,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RXLED);//将RXLED绑?
                    }
                    GetCtrlVal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TXCHECKBOX, &val);
                    if (val)
                    {
                        HotComm_BindTXLedCtrl (CommPort,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TXLED);//将TXLED绑?
                    }
                    HotComm_BindDTRLedCtrl (CommPort,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DTRLED);//将DTRLED绑?
                    HotComm_BindRTSLedCtrl (CommPort,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RTSLED);//将RTSLED绑?

                    HotComm_BindCDLedCtrl (CommPort,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DCDLED);//将CDLED绑?
                    HotComm_BindCTSLedCtrl (CommPort,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CTSLED);//将CTSLED绑?
                    HotComm_BindDSRLedCtrl (CommPort,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DSRLED);//将DSRLED绑?
                    HotComm_BindRINGLedCtrl (CommPort,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RILED);//将RINGLED绑?

网友:
要是串口上再能传图片~~~~~~~~~~~~~

那就无敌了

网友:
建议HotComm搞成开源的项目~~~

加入详细的使用说明...

附加在线游戏;
qq通讯...

网友:
太臃肿。。。

这么搞下去得连操作系统都带上了

网友:
阶级敌人太多~~~testcode也气俺!!!phoenixmy总说俺小农意识...晕

                                 HotComm已经5千行程序了~~~句句都是俺的"鲜血"~~~

网友:
控件绑定和自编程序的最大区别

首先可以搜索控件绑定,从中看出数据库,表格控件上应用和需求最大.

这主要是表格等数据的填入很繁琐,复杂,重复工作巨大,刷新速度快慢问题...

所以一般需要专业水平的人才能达到~~~

而菜农在18年前,在长城0520上就做过直接写屏,汉化,自动制表,菜单自动生成程序等,

所以俺相信HotComm在这方面不会太差~~~何况菜农拥有对HotComm的"最终解释权"

HotComm的控件绑定采用合理对有些信号的绑定(实际是控件内部记忆),在信号

发生翻转/跳变时,控件的线程被唤醒,事件通过对捕捉到的事先性质已分类的信号

立即在线程内运行翻转/跳变结果处理程序,因为这些程序是微程序,而且又在线程内处理

更不是查询等待, 故效率很高...

用过数据库,表格控件的人都知道控件绑定结果好处,虽然他不知道这叫"绑定"~~~

上班了~~~本想写篇作文也泡汤了~~~

网友:
期待发布!

                                 hotpower大叔的程序好认真啊,句句都有注视!学习!

网友:
re

没看明白,麻烦你好好发言.
是类似于脚本吗?

网友:
是一个库

静态库,用于cvi的
偶现在是试验品,试用中。。。

网友:
哈哈~~~下午为小朋友升级到"芝麻开门"系列~~~

网友:
小朋友要努力呀~~~最好为其在配置多串口和远程ISP~~~

                                 不过先搞个简单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多串口1年前就支持了~~~现在主要解决多线程之间配合的问题

问题不大,加装了多线程的异步定时器及多个看门狗定时器.

这主要是考虑工控的需求~~~因为俺需要不间断工作环境~~~

留着bug吧...先做局域网通信,再做和HotADO数据库控件的绑定

还有图表等...

苦呀~~~哭呀~~~

网友:
楼主强人,尽快弄出来啊。

                                 楼主牛人。顶你下

网友:
HotComm应用COM接口技术成功,函数将缩减更多.

由于赶进度而忽略了骨架,近来HotComm的函数飞速增长,再不用COM接口开刀

恐怕就难以医治了...

COM技术的引入, 将使所有绑定及回调等的代码全部复用.

而且开任意个串口,线程代码也将复用...

总之...用户不写代码不是梦~~~